停飞多年,再飞450震动无法解决,来聊聊

楼主(2023-04-07):
停飞七八年了,心血来潮,把以前的杂交450翻出来玩玩,发现震动很大,去掉大浆震动2000,去掉小浆震动1500,去掉大齿电机空转震动90。换各种轴,轴承,震动依旧。折腾来折腾去,勉强能飞,试飞降落过程中突然一阵大风,尾浆扫地直接炸了,大小浆废了,尾管也弯了,当时就笑翻了。
现在论坛没以前那么热闹了,飞机也因为电池不行一直没兴趣再飞,看群里其他大佬各种新飞机新控天天秀,奈何自己囊中羞涩玩不起,心血来潮把450翻出来,一看配件还可以炸n次修复呢,那就飞一飞呗,没层想,玩了几年飞机没遇到的难题还遇到了,折腾两三天,最后总结如下:
450用的飞跃机身,冰人头尾,肯定是没问题,但是电机是花牌2520,6s电机,电调好赢铂金40A,电池富力6s,k8陀螺,是不是因为动力太强转速太高,450机身尾管不够结实,造成的震动?满油门声音超大,而且整个尾巴直接震到抽疯。以前飞是不注意震动问题,能飞群尾正常就行。哈哈哈
翻看某宝450配件,发现飞跃有450的3A碳纤尾管,金属尾管座,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用过的朋友出来聊聊呗?用飞跃金属尾管座加碳纤尾管能不能结实点把高速旋转震动控制下来。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打算入手试试,虽然450淘汰了,但是那一堆配件两大包,卖也没人要,那就自己玩玩呗。
现在论坛虽然冷清,但是多年了养成的习惯有事没事打开论坛看看害不掉,现在流行的某音某手打开都是风骚女这种app也没兴趣看。所以发个帖子来交流交流。哈哈哈

网友:
电机废了,换新电机。电机空转不能有振动

网友:
被类似问题折腾过,以前觉得电机空转90震动也不大,新电机有时都50震动,但是可能轴承不行,或者后面轴承座晃动了(花牌的是胶水粘的),不能带载荷。

网友:
电机动平衡不好的话,震动也很厉害。另外看看横轴是不是有问题。再就是大桨的动平衡。

网友A:
谁家450配件不是一堆啊  我玩450那会巅峰时期塞满3个抽屉  就连完整的空机都有备用的。换飞机吧兄长,和我一起玩380,你别看配件贵点,压根没啥好坏的啊,前后都皮带了,3轴都特粗,450尾轴在380旁边一放,都想当牙签用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家450配件不是一堆啊  我玩450那会巅峰时期塞满3个抽屉  就连完整的空机都有备用的。换飞机吧兄长,和我 ...

380有,原厂sab。摆了6年,翻出来直接对频飞,一点问题都没有。就450,丢也不是,飞也不是。哈哈哈哈

网友B:
我也10年没玩了,450还是别丢 450能够增加维修知识 增强动手能力 一般震动是电机引起的,看看电机轴有没有歪,把飞机整体打散 所有轴承换下 主轴横轴尾传动轴检查下 ,一般来说这几个弄过就没问题了 还是K8重新胶下 3M加个厚海绵加3M试下

网友:
用备件重新装一个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10年没玩了,450还是别丢 450能够增加维修知识 增强动手能力 一般震动是电机引起的,看看电机轴有没有 ...

嗯嗯,打算抽时间全拆了重新装试试,另看到外飞越有个金属尾管座和3A碳纤尾管,打算买一套来试试,如果用碳纤尾管能不用尾撑杆就能飞的话还是可以玩玩的。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打算抽时间全拆了重新装试试,另看到外飞越有个金属尾管座和3A碳纤尾管,打算买一套来试试,如果用 ...

碳纤尾管十年多前就知道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尾管十年多前就知道结果了

啥结果?

网友C:
震到你怀疑人生俗话说;
年少不知铝管好,错把碳管当个宝,放至高阁不舍用,装上尾巴发癫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震到你怀疑人生俗话说;
年少不知铝管好,错把碳管当个宝,放至高阁不舍用,装上尾巴发癫疯。{: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震到你怀疑人生俗话说;
年少不知铝管好,错把碳管当个宝,放至高阁不舍用,装上尾巴发癫疯。{: ...

450品牌套机还是有保证的,你看这台十几年前ESKY销往海外的有副翼套机,对频就爽飞,以前只是不会飞才说机子烂,现在会一点点3D了,觉得机子还是不错,比我之前折腾那十几台散装450好太多了
【ESKY有副翼450直升机户外首翻-VBCT遥控器的祖宗-哔哩哔哩】 https://b23.tv/5GkiwHN
这么小的机子还双天线、双接收,这是靠谱到什么程度呢,我用这个单独的三轴陀螺仪自带的一体接收飞了470和500都没出现过失控,就相当于是一个地平线AR7200B一体化接收机

ESKY有副翼450机型 D700

ESKY有副翼450机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450品牌套机还是有保证的,你看这台十几年前ESKY销往海外的有副翼套机,对频就爽飞,以前只是不会飞才说 ...

看了你副翼上的重锤就知道你的3D未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副翼上的重锤就知道你的3D未入门

确实是未入门,之前炸了七八台470才练会了半圈自旋翻,现在只会倒飞悬停了翻滚了,侧摆不会,更别说钟摆了,因为没机会练习模拟器,所以我维持这个爱好的方法是不停换新花样折腾,最近玩油机,把这些老古董重新玩一遍,因为以前没玩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事物,反而那种新出的双无刷直驱我已经玩的非常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