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通电校准后,推过一次油门,缩回来就一直嘀嘀嘀响是 ...
电机通电校准后,推过一次油门,缩回来就一直嘀嘀嘀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4-09):
电机
是:xxdA2212,2000kv,电调是好盈40A,V2升级版,
电池
是KY锂电池2200mah 2S 7.4v 25C。
遥控器
是天地飞7,通电后,油门在最高位置,滴滴响后拉到最低,校准没有什么问题,这时候也正常。把油门推上去,电机也是正常转动没问题,就是把油门缩回来到最小的时候,就开始嘀嘀嘀,嘀嘀嘀一直响。
这是什么问题?头大,第一次玩航模给我出了个怪异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解决了。电调的问题。低电压保护关掉,就不响了。电池电压没问题的,2S的电池,用b6充电器看了,两块分别是4.08v,4.04v,加起来8.12v,不知道为什么会低电压保护。我猜测可能是电调误认为我的是3s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