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X50离合器风扇底座怎么取出来,

楼主(2023-04-09):
这种离合器风扇底座怎么拆下来呀,曲轴螺母取出来了,但底座扭不动,卡住曲轴连杆又不敢太用力扭

网友:
用拉马就能拆下

网友A:
每个风扇座都不一样,建议楼主问问RJX的厂家,另外就是如果怀疑是拧进去的,就用纸从排气口位置塞进去顶住活塞拧,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确认是螺纹。就需要卡住曲轴。热风枪对曲轴螺杆位置加热冒烟了。就很轻松拧下来了。。你这个全金属的应该是螺纹拧紧的

网友B:
定位曲轴和加热是关键。特别螺纹有螺丝胶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位曲轴和加热是关键。特别螺纹有螺丝胶时候。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看来我还差一把热风枪,平时的小金属件我都是用打火机烧或者放在煤气灶上,烧到螺丝胶融化喷出来

楼主:
比较尴尬,我NX4原来的固定曲轴的系统都失效了,这个缺想拆都拆不下来,两种极端的方向。三叶52H的曲轴更是顶到了离合杯里面的螺纹,一启动曲轴的螺丝直接拧到离合杯上面的螺纹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风扇座都不一样,建议楼主问问RJX的厂家,另外就是如果怀疑是拧进去的,就用纸从排气口位置塞进去顶住 ...

我之前用的比较笨的方法,拆后盖卡曲轴连杆,还好没对连杆造成伤害

楼主:
刚卖家回复了,底座没有螺纹,就是锥形卡子卡住了,要加热两边轻轻敲几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卖家回复了,底座没有螺纹,就是锥形卡子卡住了,要加热两边轻轻敲几下

我说用拉马吧,二边轻轻敲,弄不好会敲坏,拉马最保险。玩模型要多准备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用拉马吧,二边轻轻敲,弄不好会敲坏,拉马最保险。玩模型要多准备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好像有,多年前买过,都不知道那东西有啥用哈,找找应该能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