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的极速(最快飞行速度)与什么有关

楼主(2023-04-11):
借鉴大疆主流机型的参数如下
mini3Pro  重量249    最大倾角40°   最快速度57KM/H
御3           重量920    最大倾角35°   最快速度75.6KM/H
悟2           重量3901  最大倾角40°   最快速度94KM/H
m30         重量3770  最大倾角35°   最快速度82.8KM/H
m100        重量2430  最大倾角35°   最快速度79.2KM/H(姿态)
m200       重量4690  最大倾角35°   最快速度81KM/H
m300       重量5300  最大倾角30°   最快速度82.8KM/H
m600       重量9600  最大倾角25°   最快速度64.8KM/H

个人感觉和最大倾角,最大倾角下和正前方空气的接触面积,飞机的动力,飞机的重量有关。但是又总结不起来,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
推重比和最大倾斜角度,穿越机中5寸是飞行模型中推重比最高的,最大倾角70度左右

网友:
你这个借鉴不太合适啊,这个速度都是他们公司限速了,就是破纪录也是顺风逆风的差别

网友(2023-05-19):
动力 重量 机架刚性和空气阻力 穿越机这类机架刚性基本不用管 但根本没有气动设计 看quadmovr那个x3轴做点气动设计都能上214km/h多 但有些五寸还不行

网友:
极速是和人民币相关的 ,人民币到位极速不是梦。

网友(2023-09-17):
和电池有关,动力足够飞的才快。穿越机速度极快,可惜几分钟就软了,因为动力消耗太大。

商业机考虑到续航问题,飞太快了电力消耗太大,故意控制速度。

网友:
倾角大了才能速度快,这是电机角度分力决定的,但是机体的垂直分力也是由电机的分力提供,也就是说倾角限制到多少,水平分力的极限也是确定了

网友:
鱼鹰的浆平面垂直于地面时,速度最大化,升力由固定机翼提供。
无人机如果不设计固定翼,浆平面只能无限接近垂直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