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关油推杆转弯会失速吗?

楼主(2023-04-11):
降落时可以这样操纵吗?

网友A:
会,只要速度不快,转弯的时候机翼提供的升力下降,容易失速

网友B:
关油推杆,这不是俯冲动作吗?
正常是拉杆吧。

关油门的情况下转弯要留意速度,尚未减速的时候问题不大,如果已经慢下来就不能转得太急。

网友:
这个操作就是著名死亡螺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油推杆,这不是俯冲动作吗?
正常是拉杆吧。

是俯冲啊,降落高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只要速度不快,转弯的时候机翼提供的升力下降,容易失速

推杆俯冲速度不会很低

网友C:
关闭油门推杆没有速度肯定失速    但是前提如果高度够的话 速度冲起来可以改出失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俯冲啊,降落高度啊

那不知道你的转弯操作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般都是侧倾的同时带拉杆。
推杆的动作方向和转弯方向是反着来的。
如果为了降低高度或者获得速度而推杆,应该在进弯前或者出弯后。

网友D:
是否失速,要看推的程度和转弯半径吧。保持速度就不会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知道你的转弯操作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般都是侧倾的同时带拉杆。
推杆的动作方向和转弯方向是反着来 ...

哦,推杆为了增加转弯时的速度和降低高度,拉杆关油转弯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失速,要看推的程度和转弯半径吧。保持速度就不会失速。

网友E:
在转弯的时候做过多的操作是不明智的。
如果只是为了减速减高度,可以在降落的时候适当的把航线拉远,让飞机进场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飞机是直线飞行的,控制油门来控制速度。
也可以在转弯前就降低高度,适当的油门来转弯,并保持高度。
转弯的时候适当的收油减速,降高的效果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油门推杆没有速度肯定失速    但是前提如果高度够的话 速度冲起来可以改出失速

关闭油门是拉杆没有速度肯定失速吧?是推杆可以改出吧?降落前高度还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转弯的时候做过多的操作是不明智的。
如果只是为了减速减高度,可以在降落的时候适当的把航线拉远,让飞 ...

哦,受教了,我想那样操作就是为了降低高度和减速,推杆是怕失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推杆为了增加转弯时的速度和降低高度,拉杆关油转弯安全吗?

是否安全要看进场速度啊,如果已经临近接地速度还要急转弯那当然不安全,你提前过弯后在直线段减速就行了。

转弯时飞机是往内侧倾斜的,这时候你若推杆那就会产生一个往外侧的加速度分量,和飞行轨迹反着来的,这种动作我只在俄乌战场见到。

网友F:
这个要看飞机机翼升力系数和飞机重量 来考虑。一般来说。转弯速度低于安全速度值 就会失速螺旋。但是,如果整体升力和重量,比过大,这个失速值就会越小,甚至忽略不计,就算失速也可以用短距离高度换速度,重新掌控

网友G:
我养成了坏习惯,降落都是关油飘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飞机机翼升力系数和飞机重量 来考虑。一般来说。转弯速度低于安全速度值 就会失速螺旋。但是,如果 ...

哦,你的意思,高度比较高的话,有一定速度,关油转弯应该问题不大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转弯的时候做过多的操作是不明智的。
如果只是为了减速减高度,可以在降落的时候适当的把航线拉远,让飞 ...

另外问一下大神,如果开襟翼降落,在哪一段时间开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养成了坏习惯,降落都是关油飘降

涵道机不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安全要看进场速度啊,如果已经临近接地速度还要急转弯那当然不安全,你提前过弯后在直线段减速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安全要看进场速度啊,如果已经临近接地速度还要急转弯那当然不安全,你提前过弯后在直线段减速就行了 ...

另外问一下大神,如果开襟翼降落,在哪一段时间开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大神,如果开襟翼降落,在哪一段时间开比较好?

一般飞机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开襟翼是会影响姿态的。所以我一般在转到第三边时候开起落架,等飞机基本要到自己正对面的时候开襟翼。
这个时候观察飞机姿态和起落架是否放下,并降高,降速,准备转弯进去下降航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大神,如果开襟翼降落,在哪一段时间开比较好?

襟翼只能在最后一边开。
开襟翼之后飞机操控性会下降,本身的气动平衡也会变化,往往需要升降舵跟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飞机在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开襟翼是会影响姿态的。所以我一般在转到第三边时候开起落架,等飞机基本要到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襟翼只能在最后一边开。
开襟翼之后飞机操控性会下降,本身的气动平衡也会变化,往往需要升降舵跟进。

最后一边,是第四边还是第五边?

网友G:
降落都是俯冲加速,没动力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降落都是俯冲加速,没动力也行啊

下降速度会不会太快?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降速度会不会太快?

也沒有太快,只是我的坏習慣,真實的飛機和航模都不提倡這樣

网友H:
我所有的涵道都是关油降落,有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你的意思,高度比较高的话,有一定速度,关油转弯应该问题不大对吧?

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高度有了。就算转弯速度过慢,也会螺旋,但是高度的快速降低, 也会提高空速,进而提高机翼的升力,可以在掉高度的同时重回控制拉平机身。但是飞机越重,需要高度换速度的需要的高度越高,飞机足够轻,只需2米掉高都能足够提升机翼升力,保持舵效

关油转弯的前提还是在飞机的安全速度范围以上才能做到,所以,安全转弯半径跟飞行速度有密切关系

网友:
打开襟翼降落什么阶段都可以。只是为了减速,如果不开,速度都不快,降落可不开,如果降落后,速度太快,也可以打开减速,也可以,高速入场跑道不够可以打开,减少降落距离。 但是以上种种,都必须保证 你的飞机的最低安全速度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所有的涵道都是关油降落,有啥问题?

轻的没问题,重的就有问题了,会重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高度有了。就算转弯速度过慢,也会螺旋,但是高度的快速降低, 也会提高空速,进而 ...

哦,分析的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所有的涵道都是关油降落,有啥问题?

我看网上基本都说带油降落,估计是翼载荷大的有问题。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E:
在转弯的时候做过多的操作是不明智的。
如果只是为了减速减高度,可以在降落的时候适当的把航线拉远,让飞 ...

转弯时收油推升降杆降高度比较有效且不容易失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网上基本都说带油降落,估计是翼载荷大的有问题。

不带油一样可以,就是用高度换速度,让飞机保持比较大的下降率。
带油则可以保持很小的下降率。难度更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也沒有太快,只是我的坏習慣,真實的飛機和航模都不提倡這樣

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关油下降则下降率高,对于降落的控制难度大很多。
最后拉平则不会重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关油下降则下降率高,对于降落的控制难度大很多。
最后拉平则不会重降。

没襟翼的飞机带油减速很慢,飞机速度太快不好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高度有了。就算转弯速度过慢,也会螺旋,但是高度的快速降低, 也会提高空速,进而 ...

肯定是基本对准跑道才收油,小幅调整的话,速度不会降低多少,我关油降落的习惯还嫌降落速度太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基本对准跑道才收油,小幅调整的话,速度不会降低多少,我关油降落的习惯还嫌降落速度太快呢

嗯,没有开襟翼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没有开襟翼吧?

开襟翼更不好控制速度 ,快了翘头,慢了失速,不如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襟翼更不好控制速度 ,快了翘头,慢了失速,不如不开

升降控制抬头,油门防止失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降控制抬头,油门防止失速

建议不带襟翼的飞熟练了再尝试襟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带襟翼的飞熟练了再尝试襟翼

很多涵道机不带襟翼降落速度太快了,不好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涵道机不带襟翼降落速度太快了,不好降

那你没那么快的飞机飞得怎样了?能自如起降到跑道上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没那么快的飞机飞得怎样了?能自如起降到跑道上了没?

我这场地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控制抬头,油门防止失速

开襟翼是为了减少麻烦,当开襟翼成了制造麻烦,我就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