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零件解决大问题

楼主(2023-04-11):
不玩有副翼的请点右上角x。
现在是无副翼时代,奈何还是有我这种落后分子,还坚持玩有副翼。有副翼调机最痛苦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调螺距,认认真真调半天,可能两边螺距差3度,其中原因,懂的都懂,不懂的也没必要懂,毕竟是从前的故事了。

楼主:
这个自制小配件,玩过有副翼的一看就明白我想干什么了

楼主:
五分钟调好有副翼螺距,再也不用左看右看找水平,调了半天都是错了。

网友:
以前4通单桨时代,丘比特V3一根可调长度的副翼拉杆就把ESKY004这种没法调双桨现象的机子给打下去了,加上我推波助澜火热过一阵子,我也挣了外快补偿家用

有副翼450的螺距问题,我还真没研究过,昨天OS55发动机排气口螺丝掉了一个空中熄火炸鸡,丢了一根螺距拉杆,拆另外一台机的补上,没注意看长度,飞起来双桨现象巨大,还以为是横轴炸歪了,停下来把螺距拉杆取下来对比结果差了3MM,拧齐后再次起飞,又复活了啥事没有直到一箱油烧完了自动熄火降落

上次第一次装了一台黑鹰500有副翼试飞,第一次用ESKY的无副翼陀螺仪一体接收机试飞,把副翼和升降感度都调到零,结果起飞一米不到10秒旋翼头炸成麻花了,1MM厚的碳纤尾管都砍断了,至今这台机都还没修复,不知道问题出在接收机还是在哪个精度不够的有副翼旋翼头

昨天飞了有副翼的ESKY450,感叹有副翼真好,前提是别炸鸡

ESKY有副翼450机型 D700

ESKY有副翼450机型

网友:
还是美式有副翼旋翼头

楼主:
最爱美式头

网友:
正准备再收一台亚拓450 sport v2呢

网友:
暂时还理解不了这个东西的用处,我还有N套黑鹰500的有副翼原装旋翼头,看起来听粗壮的,就是那种长长的主轴没有了,这东西一炸主轴就歪,所以只有收藏了

网友:
现在还能买到的450主轴 ,118MM已经是最长了,黑鹰500的要比这个至少还要长5MM好像

网友A:
真的能坚持啊,我玩克无副翼后再也没碰过有副翼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能坚持啊,我玩克无副翼后再也没碰过有副翼机。

有副翼不炸鸡的话还挺好的,当然了,你都暴力3D了,飞回这些有副翼机子会索然无味,除非你是比赛飞航线那类型的
我3D还没入门,就飞行体验来说,倒飞、翻滚都差不多,翻滚的话无副翼会更加精准一些,我600级无副翼机都敢连续贴地翻滚,有副翼就不敢了,控制不好会飘出去,跟预想的位置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能坚持啊,我玩克无副翼后再也没碰过有副翼机。

有副翼不论从各方面都远不如无副翼,这点是肯定的,只是我个人爱好美式头。

网友B(2023-06-19):
何必呢,就跟玩拳王,我只喜欢玩97和98一样,后面出再多的版本,我都适应不了、但时代变了,不变就要被淘汰了、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必呢,就跟玩拳王,我只喜欢玩97和98一样,后面出再多的版本,我都适应不了、但时代变了,不变就要被淘汰 ...

我是喜新不厌旧

网友:
家里放得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