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古董naza

楼主(2023-04-11):
这玩意装了驱动还是连不上调参软件,2台电脑都试过,一个win10,一个win11,跟系统有关吗?大疆官方都找不到软件了!

网友:
【【穷人飞行社07】大疆Naza M Lite飞控 驱动安装教程-哔哩哔哩】 https://b23.tv/oT3k236

网友:
要WIN7系统的,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试了好几台电脑WIN7就可以。

网友:
win10 需要关闭驱动签名才能用

网友:
这机架一看也是有历史了,有回忆

网友:
找不到软件?糟了,我手里还有一个啊。

网友:
驱动和调参软件都有呀   一直在用这个让孩子飞

网友:
我一直用苹果电脑连,可以连上的

网友:
我还有一套

网友:
我的naza v2都可以啊, 也是好几年没用, 用win7系统安装调试软件试试

网友(2023-12-20):
naza v2,win10装好驱动之后,将系统时间调回到2014年就可以了

网友(2024-02-16):
装驱动过程需要把系统时间改成2014,装好后改回来即可,实测win11可用

网友(2024-07-31):
win7系统安装调参软件,调好后修改系统时间到大酱还没有出名气的时间,比如13或者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