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CC汽油机,有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舵机?

楼主(2023-04-12):
35cc汽油机,大家都有什么牌子什么型号舵机,麻烦推荐推荐,谢谢!

网友:
便宜的几十元,贵的几百元,要看你预算了。

楼主:
要可靠,便宜,大家一般用什么样的呢?

网友:
dle35,不要考虑便宜问题,一步到位最省钱

楼主:
一部到位,用什么型号舵机呢?

网友:
GDW830  893

网友:
这个没有啥特别的吧尺寸重量合适扭矩够用  装上就干呗

网友:
GDW893
KST825

网友:
顶起来
20公斤的数码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