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坛里电加工有点小热,我也趁热做台穿孔机,一楼新增测试视频

楼主(2023-04-12):
下层伺服,上层高频,6管,10A,比线切割高频大一点,机头参照快捷老师的做,再次感谢老师
!   还没水泵试机    这几天找了个水泵,试了下机,1毫米电极,穿25毫米厚材料 电流10A 小流量泵  视频从30秒开始放电,到1分58秒底部出现火花,大约17毫米,一分钟。除去开始尖端放电不稳,正常速度应该会再快一点点

网友A:
原来广东汕头的DIY高手就是你,深藏不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广东汕头的DIY高手就是你,深藏不露啊

回老师,不是我 汕头那位是合作方

网友A:
你这是用了几个功放管,6个还是5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了几个功放管,6个还是5个呢

8管,只装了6个,变压器,电阻散热空间都不是很够,没全装,。变压器标称800W,长期连续输出接近700W,冬天做热炉

网友:
搞个小件还可以

楼主:
可以,主要穿丝孔的,1毫米的铜管

网友A:
接下来一个补充一个加工测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一个补充一个加工测试视频

这只没三相水泵试机,已经给抱走了,等回传视频再上。前段时间偶得一日东机尸体,把内脏掏了,这几天 装了这种伺服板和8管放电板,放在一台老乐川平台上,用它的主轴头,穿HC22 哈氏合金,255厚用了9分钟。晚点上个视频,还不会上传,,之前会传,太久没用了

楼主(2023-05-16):
穿孔机测试了,视频传上来都是黑屏,。要怎么传?,家人们谁懂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穿孔机测试了,视频传上来都是黑屏,。要怎么传?,家人们谁懂阿?

一般是先传优酷,然后贴超链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传优酷,然后贴超链接的方法

谢谢老师! 已传至B站 还没办法自动贴到贴子上,得点链接。我再去优酷弄下

楼主:
用了台式电脑才把视频贴上   我太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