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说说遥控器?16iz 18sz

楼主(2023-04-12):
首先,18sz很老了吧,会不会被16iz超越了????
而且18sz我一看全新价格,哎哟,竟然几乎没掉价啊?
但是说好看确实还是18sz好看,但是听说16iz已经换上电容屏,而18sz还是可怜的电阻屏,其他方面咋样?
因为纠结这个还特别打电话问了双叶,我反复问他18sz有没有打算问新款,他都说没有,我想会不会是机密?然后他说iz要出新款了,看来上新也不是机密啊。
对了,主要我想知道,这两个到底啥区别?

楼主:
主要现在好像都没啥可选的啊  ,我们那会入门的时候还有JR遥控器,JR14和14sg竞争,jr8和8fg竞争,现在一说JR,很多人竟然问我 JR是啥??我瞬间觉得自己老了。

楼主:
本人一年其实也玩不了几次了 近的场地不是被征用修高架就是被征用修地铁,要么就是直接盖小区。。。。。场地太远慢慢的就不想去了。就是最近看14sg,怎么看怎么像诺基亚,还有一个成色确实太次了,想换一个,其实买了基本也就放着,没事擦擦灰。。。

网友A:
不要买16iz机身太薄影响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16iz机身太薄影响手感

18sz 这个价位的竞争对手有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16iz机身太薄影响手感

手小 正好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小 正好合适

给个建议啊  18sz价格接近的对手有啥  还有什么好的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个建议啊  18sz价格接近的对手有啥  还有什么好的推荐

没有买的话 现在随便遥控器过度下 买新款16IZ。

网友:
是这样的吗。

网友C:
我劝你18sz吧,好看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劝你18sz吧,好看很多

这个价格有没有竞争品?我也想看看。

网友D:
我买飞机花了几十万,但遥控器我觉得14SG已经很高端了,我花2K买了个地平线ix12也就那样,14SG无论是调参还是手感都非常棒,拿本地大佬的VBCT飞过,拿一回就不想拿第二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飞机花了几十万,但遥控器我觉得14SG已经很高端了,我花2K买了个地平线ix12也就那样,14SG无论是调参还 ...

那你真的可以试试18sz  棒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
原来控能用就行了。折腾没意思。

网友:
16與18差在拉距離 , 18能控的距離是16達不到的 , 而14雖然也不錯但沒中文顯示 ,
介面也比不上16與18 ,
高階的控並不是一定要用到那麼多動作而是要它的性能 , 解析度設定細膩度都會比較好 ,
就有如開好車並不是拿來天天飆到爛 , 而是享受它的操控性與質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真的可以试试18sz  棒的不是一点点。。。

我师傅用的就是18sz,没感觉有多棒啊,后来他又换16iz了

网友E:
16SZ   18SZ   16IZ   这三款各有优缺点   不对比的话都非常棒    所以不必纠结   看外观  看眼缘   看价格    选个中意的就行    没买的时候纠结   买了就发现   哪款都一样   哪款买了都不后悔

网友:
纯好奇,问下你这五星上将是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SZ   18SZ   16IZ   这三款各有优缺点   不对比的话都非常棒    所以不必纠结   看外观  看眼缘   看价格 ...

这三个哪个最好

网友:
18SZ 买了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