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旋转工作台试机了

楼主(2023-04-13):
        今天找了块玻璃钢板试了下,铣一个大孔65㎜的。感觉比用车床镗孔省事,特别是薄板。尤其是这种玻璃钢板上床子粉末到处飞,用铣床就安静多了。本想发个视频(链接)根本就没找到发视频的工具(按钮)是不是手机版发不了视频?在本站查找了一下也没找到。那位会发指导一下。
        铣削时很容易,就是固定工件时,需要工件的圆心和工作台的圆心在一个点上,这就很麻烦对不正,铣削时就不能按画好的线走刀。那位懂旋转工作台的正确使用方法知道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按划线找正,或在工作台中心开孔上芯棒,对准工件中心孔。

网友B:
我是在回转工作台和钻铣头上各上一个顶针,然后摇动钻铣床平台,把两顶针尖对准,卸下回转工作台上的顶针后开始固定工件,固定前把钻铣头上的顶针尖对准要加工的工件中心,固定好工件后就可以开始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划线找正,或在工作台中心开孔上芯棒,对准工件中心孔。

方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回转工作台和钻铣头上各上一个顶针,然后摇动钻铣床平台,把两顶针尖对准,卸下回转工作台上的顶针后 ...

方法不错,只是我的旋转工作台太小放不了顶针。如果装个小卡盘就可以了。谢谢您。

网友B:
道理是一样的,钻铣主轴上顶'针,对你的回转工作台中心的洋冲眼,对准后不移动工作平台,开始固定工件,主轴顶针对准工件中心后固定。

网友C:
楼主铣玻纤板用什么铣刀?我用普通四仁铣刀好像不好用

网友D:
先调试确定工作台的中心点,以中心点为准划十字线,这个中心点必须准确,主轴上的针尖对准工作台的中心点,旋转、移动,确定,保证在手摇工作台的时候,针尖始终在中心点,在加工的时候,工件上的大孔中心点必须对准针尖,固定后可以加工了。仔细点的话,精度可以达到0.05,我自己做了一台小玩具,在定位时一般是用中心尖刀代替针尖,比较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铣玻纤板用什么铣刀?我用普通四仁铣刀好像不好用

三刃铣铝合金专用刀,非常锋利。铣非金属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调试确定工作台的中心点,以中心点为准划十字线,这个中心点必须准确,主轴上的针尖对准工作台的中心点, ...

明天安您的方法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道理是一样的,钻铣主轴上顶'针,对你的回转工作台中心的洋冲眼,对准后不移动工作平台,开始固定工件,主 ...

看来大家的方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原理是一样的。谢谢指导。

网友E:
配合光栅尺定位,CAD坐标可以铣连续孤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合光栅尺定位,CAD坐标可以铣连续孤

太高大上了,光栅尺没有CAD不会

网友F:
要刻度不?我可以帮你做360度刻度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刻度不?我可以帮你做360度刻度尺

谢谢,暂时不需要。

网友G:
做一个直径和旋转盘一样的弧形工件,在弧形工件上固定一根L形针,针头对正转转盘中心,用的时候靠上去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一个直径和旋转盘一样的弧形工件,在弧形工件上固定一根L形针,针头对正转转盘中心,用的时候靠上去对一 ...

与众不同的好办法,这样会更方便找中心点。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