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进阶的话轻木飞机和epo飞机应该怎么选?

楼主(2023-04-14):
电动动力,进阶应该选轻木飞机还是泡沫飞机,请教轻木有哪些优点?目前是进阶的主流机型吗?

网友A:
輕木是高手玩的,你還不瞭解輕木的優勢那就泡沫吧,輕木購買,維修成本都高

网友B:
以前,我也觉得这种轻木非常复杂,又不耐炸,远不如现在的EPP啊,之类的容易做,还耐炸,还便宜。它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单纯是为了艺术感?炫技?直到现在,才觉得,远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技术的优越性,或者说这种技术非用不可的场合是哪种?

没错,是大翼展,又要求非常轻,非常牢固的场合。比如滑翔机。如果对于翼载荷没有追求,4米的滑翔机你用EPP,那是不可想象的。何况还对翼载荷有着变态的追求。当然碳纤维会更好,但是前提是,你的钱包也够好。在这个场合下,轻木滑翔机几乎是物美价廉的唯一选择。

当然,成本不低,不耐炸,维修维护复杂那是真的。对于菜鸟,这不是首选。如果进阶,有十足的把握能小炸,又对翼载荷有很高要求,翼展要大,还要坚固,变形低,那还是轻木。做不到这个,那还是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輕木是高手玩的,你還不瞭解輕木的優勢那就泡沫吧,輕木購買,維修成本都高

我也想进阶为高手,一般泡沫螺旋桨都会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觉得这种轻木非常复杂,又不耐炸,远不如现在的EPP啊,之类的容易做,还耐炸,还便 ...

谢谢回复,解答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进阶为高手,一般泡沫螺旋桨都会飞了

輕木機比較硬朗,做動作更隨手,不過現在泡沫機也有合適加强,差距不大,輕木的更大價值是情懷和大型

网友C:
泡沫机有点等同于傻瓜式相机。但傻瓜相机里面也有高端机。进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你如果有时间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和耐心,那你可以从便宜点的套材开始做起。比如肖叔家的小闪电,10岁的孩子就可以做了。

网友:
小鸡差别不大~大机好像泡沫做不了吧太软,67寸以上好听说过有泡沫的~

网友D:
上涵道吧,比桨机好玩,上油机的时候再玩轻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机有点等同于傻瓜式相机。但傻瓜相机里面也有高端机。进阶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你如果有时间又有一定的动 ...

我刚用了5天晚上业余时间,用套材做了一架1米2塞斯纳,刚粘好骨架还没有蒙皮,还真是不太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涵道吧,比桨机好玩,上油机的时候再玩轻木吧

还没飞过涵道,目前能比较熟练的飞1.2米初教六,能直接飞80或90涵道吗?  还有就是大城市周边不太好找合适的飞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飞过涵道,目前能比较熟练的飞1.2米初教六,能直接飞80或90涵道吗?  还有就是大城市周边不太好找合 ...

不怕炸钱可以飞。

网友:
有钱就可以任性,没米就练技术吧

网友:
不涉及特技的话 固定翼就是降落这一件难事 难度和翼载荷直接相关 所以按照这个进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