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三通锤子机桨叶用在伟力V955上的探索

楼主(2023-04-15):
前段时间发现有些红外三通锤子机的桨叶可以用在伟力V955上,更柔软,更耐炸。效率也没咋减低。

网友A:
效率应该更加高了吧!不过这些桨叶本来就有一定的螺距,再加上955原来桨夹的螺距,集成螺距可能会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率应该更加高了吧!不过这些桨叶本来就有一定的螺距,再加上955原来桨夹的螺距,集成螺距可能会偏大

大佬分析很到位啊。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但是在实际飞行的时候,由于这个不是6通机,也不做倒立飞行,只是简单四通道飞行,因此在实际飞行的时候,感觉更好控,更柔和。

当然耐炸是真的。原装的桨很脆,很光滑,效率可能更好。但是这个胜在耐操,性能差距几乎感觉不出来。建议大家试一试,积累更多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