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刷固定翼不要GPS怎么设置?

楼主(2023-04-15):
如题,APM飞控刷固定翼的固件,没有罗盘是不是就不能加载完成。
参数树参数太多,都不知道修改哪一个。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APM太老了,直接上PIX吧。
如果不要GPS 就关掉GPS的检测,然后使用飞控内置罗盘传感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太老了,直接上PIX吧。
如果不要GPS 就关掉GPS的检测,然后使用飞控内置罗盘传感器就行了。

多谢指点

网友B:
拔了GPS, 启动内置罗盘记得好像要接一个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了GPS, 启动内置罗盘记得好像要接一个跳线帽

多谢提醒

网友:
请教我的APM四旋翼解不了锁,以前一直很好,有一两年没玩了。前几天想玩解不了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