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模友有x8120平口钳,请帮忙!

楼主(2023-04-16):
想自制一个平口钳底座,需要下图几个尺寸,有的请帮助!谢谢!!!

楼主:
有兄弟帮助,有什么不可完成的?谢谢这位不知名的兄弟!!!!不能独享,在此和模友一起分享!底座做好了,上面的钳子任你选!

楼主:
上图钳子底座自己做的,但旋转角度,还得卸钳子,麻烦!!!决定按照原装x8120平口钳底座自制底座部分!!!

网友:
这个底座只是调角度,其实用处不大,我的底座都拆掉了。真正需要的是精密台钳,那种xy轴打表为零的,底座真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兄弟帮助,有什么不可完成的?谢谢这位不知名的兄弟!!!!不能独享,在此和模友一起分享!底座做好了, ...

这填空题做的,必须100分!

网友B:
既然是自制,尺寸应该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填空题做的,必须100分!

,给你必须是101!!

楼主:
做的差不多了!!!做好以后上图!!现在不展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必须是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自制,尺寸应该自定义

自制也得靠点谱,不是吗?怎么也得外形尺寸差不多,平口钳可以任选!!

楼主:
自制完成!!!
只剩拉丁孔没钻!!

上个图吧!

网友:
加了底座,会影响Z轴行程,变角度功能意义不大,90度变角定位不够精确还是需要打表测钳口校直

楼主:
钳子加底座后的高度,下图:没和原配平口钳高度作比较!!!

楼主:
还有一个钳子准备加底座!!这个钳子大小和x8120原配钳子一样,样式几乎相同!

不加底座高度70mm,加底座后93mm!!!

楼主:
加完底座后,总高度82mm!!!!

和原配的平口钳差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