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hisky遥控用的什么协议

楼主(2023-04-16):
大家好,收拾家里翻出多年前的一架hisky驰远hfp80四通小机,遥控找不到了,现在想配个遥控,请教下这款小机用的什么协议,谢谢啦

网友:
我用的是驰远的控

网友A:
多协议只有一个hisky,我也有驰远的一个遥控,你要的话50卖给你,能遥控hfp80

网友:
D7E里面有HISKY选项,下面有2个子选项,一个是默认。另外一个是三通道的HK310好像。一般都选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协议只有一个hisky,我也有驰远的一个遥控,你要的话50卖给你,能遥控hfp80

加我qq 791560825  看看照片呢

网友:
我还有两架6通的HCP80.没事飞一下挺好。

网友(2023-09-04):
协议是HISKY

网友:
留着收藏吧,飞起来炸了可能也没配件了

网友(2023-10-21):
引用 网友A:
多协议只有一个hisky,我也有驰远的一个遥控,你要的话50卖给你,能遥控hfp80

控卖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