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文盛的四通道红牛遥控用的什么射频模块啊?

楼主(2023-04-17):
请问各位,文盛红牛4通道遥控器用的那种射频模块啊?D7E能支持文盛的协议吗?

网友:
没用过,做个沙发

楼主:
还是自问自答吧。可能大家都对这种没什么兴趣。太偏门了。

没错,是LT8910SSc

楼主:
文盛的六通遥控器可以用来遥控这款四通道红牛主板。但是有前提条件,因为后期生产的文盛六通由于遥控器变化了芯片已经不能再遥控这款四通道的接收机了。顶楼图中所示遥控器为新款遥控器,看着银光闪闪的上半身很赞吧,但是却不能遥控该款主板。还有一款是在下半身面板上标了一个醒目的6S,那是右手油门的遥控,并且不能支持一键切换,非常的**。同样不能遥控这款接收。拆开后发现,那个标有6S的遥控器,摇杆外壳像是正规摇杆,其实是玩具的摇杆。互换油门极其困难。

能支持的6通道遥控器,表面标识没有6S,上半身不是银光闪闪,并且后面有一键切换左右手油门的按键。但是摇杆咯吱咯吱作响,实在让人鄙视。文盛该款主板上的舵机齿轮全部没有加润滑油,估计是希望能磨损快一点吧。或者是认为这款小舵机本来就没必要润滑一二。不管怎么说,它都是停产、消亡的命运了。目前市面上88接收已经绝迹,这种自带舵机的接收板目前已经到了消亡的边缘。

楼主:
最后说一点,这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价格适中,而且集成舵机的“四通道”遥控主板。其他的伟力911之流都是三通道。伟力的其他集成舵机的主板价格让人望而却步。由于采用了LT8910这样的芯片,因此破解其协议也就可能。但是大家都不拿它当盘菜,于是就鲜有破译的人吧。

网友:
949是四通的

楼主:
那个价格啊。这个25元,949接收恐怕50起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盛的六通遥控器可以用来遥控这款四通道红牛主板。但是有前提条件,因为后期生产的文盛六通由于遥控器变化 ...

这个控应该能对频,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应该能对频,你可以试试

亲啊。这款已经买了,对不上哦。只有不带WS6的,才可以。就是那种可以切换左右手油门的。这种切换不成,而且摇杆看起来外观是大控的摇杆,其实里面还是游戏手柄的摇杆。所以完全不能一键切换左右手油门。这属于是文盛后期缩水的产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啊。这款已经买了,对不上哦。只有不带WS6的,才可以。就是那种可以切换左右手油门的。这种切换不成, ...

你买的这个控背后应该是有一键切换左右手的,对频时,先按着右上圆形按钮再开电源键,3秒后松开圆形按键,对频成功。
这个红牛的小版上没有任何的灯管,开始会以为没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这个控背后应该是有一键切换左右手的,对频时,先按着右上圆形按钮再开电源键,3秒后松开圆形按键 ...

大神啊。一语惊醒梦中人,按照教导,成功对频,哈哈,太快乐啊。谢谢啊。谢谢......本来以为这控就废了,没想到还能用。不过这个带有WS6的,后面没有一键切换左右手油门的功能,被阉割了。我拆开看过,里面就是玩具摇杆,焊死到板子上了。换左右手比较困难。天线也缩减了长短(外观)。对频后,遥控感觉比较生涩(相对于能切换左右手油门的),但是起码能用了哈,满足了。我当时拆开后还疑惑,这个控的高频头仍然是LT8910SSC,但是为啥还对不上频,这下好啊,解决了,哈哈。

楼主:
真正用起来比较爽的,是这种,后面带一个拨杆,可以调节左右手油门的。比较奇葩的是后面电池盒下面的圆形票签下面隐藏的混控开关。至于为啥用一个圆形标签隐藏起来,就想不通了。总体来说,带WS6的应该是缩水了质量的产品,但是高频头没变。至于顶楼那个图片的遥控,我问了,说是芯片变了,不再支持红牛接收。某鱼也没见,所以也没有更深入的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正用起来比较爽的,是这种,后面带一个拨杆,可以调节左右手油门的。比较奇葩的是后面电池盒下面的圆形票 ...

我这应该是个老控,电池仓用八节干电池。
那红牛小板对上频后,习惯左手油门;右摇杆左右动时,升降舵机单独动。摇杆上下动时,升降舵和方向舵一起动,感觉变成了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应该是个老控,电池仓用八节干电池。
那红牛小板对上频后,习惯左手油门;右摇杆左右动时,升降舵机 ...

这种控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啊。真是开了眼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控现在已经难得一见了啊。真是开了眼界。

混控关闭模式下,右摇杆能控制两个舵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关闭模式下,右摇杆能控制两个舵机不?

不行啊。因为这种红牛的接收,板载舵机一个是方向舵控制,一个是升降控制。至于副翼通道,没有连接舵机,预留一个五线舵机插座,而且线序还需要调整,不是随便拿一个五线舵机都能用。

如果希望右摇杆能控制两个板载舵机,当然也有换线的方案,本论坛就有,搜索文盛关键字就可以找到换线的方法。换线的思想就是把原来方向舵的舵机线接入副翼舵机的位置,达到替换副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