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BCT去飞MB的想法

楼主(2023-04-17):
突发奇想,不知道可否用VBCT遥控器去飞MB陀螺。只考虑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不考虑其他问题。有知道的大佬能否解答一下?

网友A:
具体可以研究下ESKY的原始程序是怎么设定的,我没有VBCT,但有和VBCT功能差不多的ESKY 2012年开发的遥控接收系统,所有三轴数据都是通过调整发射机上面的编程盒子数据实现的,接收机只需要执行对频这个动作,那个时期ESKY只生产了两种外观不一样但是内部完全一样的遥控器,但接收机多达差不多十种型号,外表都一样,只是编号和内容不一样,有是纯8通接收机,有的是内置了三轴陀螺仪的8通接收机,有的是5通迷你型三轴接收机

如果VBCT能对频MB,那VBCT就是一个普通的发射机了,因为三轴数据都在MB上通过看灯或者通过蓝牙或者电脑连接第三方软件调整,不像VBCT或者ESKY那样直接在发射机上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可以研究下ESKY的原始程序是怎么设定的,我没有VBCT,但有和VBCT功能差不多的ESKY 2012年开发的遥控接 ...

也是个思路,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个思路,谢谢大佬!

上面图片上卖25欧的722编号结尾的三轴陀螺仪我现在都还没破解对频程序,这个陀螺仪持有量最大,有100多个,其他型号的都能对频使用了,非常方便,接收机都省去了,非常稳定,至于3D手感,我本人3D还没正式入门,体会不到,但既然是MB的代工厂生产的,我想应该是差不多的,至少锁尾的感受是这样

网友B:
用Vbasic能实现,但会带来其他问题。
只能说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Vbasic能实现,但会带来其他问题。
只能说勉强能用~

大神能否详解?有何问题?限于无法获取到Vbasic,真的很想试试

网友:
Vbasic本来是为固定翼飞行设计,所以用于直升机会有些功能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