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轻木热气流滑翔机,Stage3

楼主(2023-04-17):
经历了上两型的制作和试飞,分别收集了飞行的体验和经历,继续推进飞机向着自己心目中的完美状态进化
在上个型号进化版的飞机设计里,由于它的基础翼形设计使用的还是老的e374,虽然在设计攻角方面进行了完善,但是它的穿透性能依然达不到现在一流滑翔机的水平。
所以在第3阶段滑翔机的设计中,从一开始就使用了最新的翼型,通过各种攻角和渐变的设计,平衡漂浮性和穿透性。虽然在总的气动布局上没有特别大的改变,但是通过翼形的优化,希望能获得更好的穿透性和浮空能力。
同时在第三阶段的设计中,在气动上对全动式尾翼进行验证,从结构上和气动效果上对它进行评估。期待用全动式平尾,进行对不同攻角的验证,同时也希望使用全动式平尾,减少舵面的活动角度,减少舵面阻力,提高机动性。
先画好设计样图

再做个模具,用来制作Y型支架

支架坯做好就这个样子

经过打磨打孔最终完成的效果

接下来就是新机翼的制作

楼主:
机翼结构大体相同,但主要是大大压缩了翼型的相对厚度,这就对了机翼的强度和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在这里出现了一点设计失误,因为直接在根段套用了松木梁的结构,仅仅只用了凯夫拉缠绕,没有增加碳结构,导致了根段主梁强度较差,在飞行中表现出刚性偏弱的表现,最终不得不切开蒙皮进行补强。。。当然这是后话了外翼结构基本相同但为了提高气流敏感度,增加了上反角,实际效果并不明晰,总体感觉稳定性下降,飞行品质更接近自由飞。。。。最终也是改了回来

机翼加强前结构重量39.53g,还是比较轻的

最终机身结构总重

楼主:
最后完成蒙皮总装何试飞

AUW=293.97g,最终把重量控制在了300g以内,当然,也付出了结构强度的代价

春光明媚,适合试飞。。。在第一次试飞中暴露出刚性问题随叫停了,紧急对机翼进行加强,同时调整了上反角角度。由于翼载荷特别低,在静气流试飞中的感觉就像在飞一片纸,特别飘,对气流也非常的敏感,总体感觉就像吊着个氢气球。同时由于翼载荷太低,在大风中的表现一般,需要增加20-25g压仓。

网友:
太美了 大爱这个

网友:
漂亮,周末可以带过来了

网友A:
漂亮, 来自小飞机老卡的特意支持顶赞

网友B:
这机翼展多大?翼载荷有多少?滑翔比大概?很喜欢这种结构,楼主做得太棒了。

网友C: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支架呢?把水平尾翼直接镶嵌在垂直尾翼上,是不是更好?

网友:
匠人匠心,赞

网友D:
全动平尾做的这么精致,还用了V字支架确保刚度
但中间的转轴看着好别扭,要是能埋入平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动平尾做的这么精致,还用了V字支架确保刚度
但中间的转轴看着好别扭,要是能埋入平尾就好了

主要是要满足可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设置这个支架呢?把水平尾翼直接镶嵌在垂直尾翼上,是不是更好?

结构更复杂,也不好满足可拆卸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翼展多大?翼载荷有多少?滑翔比大概?很喜欢这种结构,楼主做得太棒了。

翼展1500,载荷大概12-13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 来自小飞机老卡的特意支持顶赞

楼主:
通过加强改进了强度,加长机头进行配平等方式,最终达到完美状态。。。在静气流和微风中完美漂浮,爬升率适当,气流敏感,充分体现翱翔的乐趣

预告,最终形态,stage4

网友(2024-05-17):
请教一下,尾部的碳片的规格,强度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