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推荐的AK400的OMG舵机怎么样

楼主(2023-04-17):
价格和deko 1295差不多。
看了数据,扭力要大很多,速度比1295慢一点
售后据说是,前三次免费,后面才收材料费。
有没有正经人士,评论一下这款品牌的直升机舵机品质

网友:
我有个omg的中舵尾舵,mb要把锁尾感度调到差不多到最后那个灯了才能锁的住尾

网友:
我NX4油机上是OMG中舵锁尾,效果一直很棒,但油门那个挂掉了,看起来还是新的

网友:
我亚拓用的OMG舵机,老款的H5坏了一次,返场维修、快递都是自己掏的钱,也可能是老款出保修期了吧

网友A:
我买过五个OMG老老款微舵,5个十字盘全是坏的,通电几分钟全部卡死,一个尾舵机锁尾效果不错,但飞了十几个起落就烧了。

网友:
omg舵机也都那么回事足够飞了,售后服务也积极毕竟老板亲为,就是没有换齿免费的优惠政策。

网友:
数据这个东西咋看,厂家随便写。有些堵转的,有写空载的。跟随市场保有量走就比较踏实。

网友B:
偷偷的说一下,OMG舵机和西塔舵机长的很像,芯片貌似也一样,待各位模友求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偷偷的说一下,OMG舵机和西塔舵机长的很像,芯片貌似也一样,待各位模友求证

但西塔比OMG强悍多了。。。我用西塔的988中舵,速度和力量都非常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西塔比OMG强悍多了。。。我用西塔的988中舵,速度和力量都非常强。

988的虚位你看过么?大到你无法想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988的虚位你看过么?大到你无法想象

嗯,正常虚位吧,回头我再检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过五个OMG老老款微舵,5个十字盘全是坏的,通电几分钟全部卡死,一个尾舵机锁尾效果不错,但飞了十几个 ...

我刚买了20个Gdw老款微舵

网友:
上次全球鹰严重炸机十字盘舵机没事,尾舵被削皮露骨了也没事断定这舵机还可以

网友:
1295全新的震坏了三个

网友:
平民娱乐首选deko,其次kst。最后选gdw ,其他品牌目前没感觉有什么特点,价格也无优势

网友D:
不知道银燕这款舵机如何【【航模】【直升机】泰世X3L 搭配 银燕ES09MD - Lotte Chawanagon-哔哩哔哩】 https://b23.tv/a3MBObX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银燕这款舵机如何【【航模】【直升机】泰世X3L 搭配 银燕ES09MD - Lotte Chawanagon-哔哩哔哩】 http ...

这款我用过,很容易坏,最好还是不要买。目前我两台360,主力机用deko,备机用G D w 35块钱一个的,飞了几十个起落,感觉还不错,备胎就要有备胎的觉悟,尽量便宜能用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款我用过,很容易坏,最好还是不要买。目前我两台360,主力机用deko,备机用G D w 35块钱一个的,飞了 ...

35元GDW不行啊,悬停螺距都自己变,很难定住高度。292那款一直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5元GDW不行啊,悬停螺距都自己变,很难定住高度。292那款一直在用

我觉得还不错呢,就算再不行也比我原来50块钱的OMG强多了,35还要啥自行车,备机就要有备机的觉悟。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不错呢,就算再不行也比我原来50块钱的OMG强多了,35还要啥自行车,备机就要有备机的觉悟。

飞470估计不行,450勉强吧悬停翻滚倒飞航线之类的,250应该问题不大,我反正买了一堆了
如果35元都能PK掉DEKO 1102,那谁会花100多去买DEKO呢,
主要看自己的用途,备机,或者实验性质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470估计不行,450勉强吧悬停翻滚倒飞航线之类的,250应该问题不大,我反正买了一堆了
如果35元都能PK ...

我用来飞360,一点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