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钻孔主轴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只要扭力够大就行了?

楼主(2023-04-17):
做钻孔主轴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只要扭力够大就行了?和精度关系不大吧?看了台达AB型伺服和A2伺服价格差别很大,想弄一个1KW的AB型伺服电机套装,闲鱼上看了下才几百元。最大是想钻16MM的孔,不知1KW伺服主轴功率够不够用?

网友A:
十多天了没人回复啊,我也想问类似问题,我的25铣床想换伺服电机,我看750W的有的扭矩是2.4的,有的是5的,那个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多天了没人回复啊,我也想问类似问题,我的25铣床想换伺服电机,我看750W的有的扭矩是2.4的,有的是5的, ...

我现在买了一套750W日鼎伺服,扭力也是:2.4N的,闲鱼收的价格才100多一套,本来想买1KW的,但是1KW重量太重了,怕Z轴带不动.我先直连无动力主轴试一下,实在不行,到时用同步带减速再试.到时我弄好了,再告诉你。

网友:
大家在b站看看吧,好多视频,多数硬钻攻丝都是同步带减速比,个别头铁大佬用伺服电机轴直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了一套750W日鼎伺服,扭力也是:2.4N的,闲鱼收的价格才100多一套,本来想买1KW的,但是1KW重量太重 ...

b站有几个玩雕刻机的大佬,无动力主轴用两档同步轮,高速铣削用倍速轮,啃钢或硬钻攻丝用减速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有几个玩雕刻机的大佬,无动力主轴用两档同步轮,高速铣削用倍速轮,啃钢或硬钻攻丝用减速轮

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买了一套750W日鼎伺服,扭力也是:2.4N的,闲鱼收的价格才100多一套,本来想买1KW的,但是1KW重量太重 ...

这么便宜啊,有链接吗我也想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啊,有链接吗我也想买一个

这个你闲鱼搜一下吧,很多的,但是平均价估计在:200-300左右一套,我找的那个卖家他自已也是二手买过来,他自已后来不想要了,我和他同城,他就便宜出了.他那只有一套.

网友C:
一般最大钻孔能力16mm台钻用的电机是750w或者550瓦(三级皮带轮)
1kw电机的理论扭矩,是大于台钻用感应电机的。

精度取决于主轴,和电机关系不大,
除非在电机轴上直接装钻夹头。
直接装倒也不是不行,但是电机的轴承不适合重载钻孔,
还是弄个主轴,皮带或齿轮传动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最大钻孔能力16mm台钻用的电机是750w或者550瓦(三级皮带轮)
1kw电机的理论扭矩,是大于台钻用感应电 ...

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十多天了没人回复啊,我也想问类似问题,我的25铣床想换伺服电机,我看750W的有的扭矩是2.4的,有的是5的, ...

25铣床换750的有点小了,原配的电机应该也不止750瓦吧。普通铣床通常需要低速大扭矩,25铣床应用80飞刀盘飞平面是常用操作了,电机功率小点,很容易憋死。
普铣普车配置的电机,都是能尽量大点,建议配到1.5kw。

另外,扭矩5的750w伺服?是不是记错了,一般都是2.35-2.4N/M的,
在哪里看到的,麻烦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5铣床换750的有点小了,原配的电机应该也不止750瓦吧。普通铣床通常需要低速大扭矩,25铣床应用80飞刀盘 ...

已经买了日鼎750瓦3000转的,告诉卖家要速度模式的,230包邮,电机我测试没问题了,也买了1:2的同步轮了,意味着主轴转速最高只有1500了。到时搞好了发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铣床换750的有点小了,原配的电机应该也不止750瓦吧。普通铣床通常需要低速大扭矩,25铣床应用80飞刀盘 ...

原机850瓦我觉得那种直流有刷电机过载能力较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买了日鼎750瓦3000转的,告诉卖家要速度模式的,230包邮,电机我测试没问题了,也买了1:2的同步轮了 ...

如果想用麻花钻,一般转速多少合适啊?我也在想配多大比率的同步轮比较好些。弄个1:3或1:5不知可以吗?

网友D:
3000转电机,用1:2降速,0~1500转,钻孔、磨刀够用!不磨刀的话,用1:3降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0转电机,用1:2降速,0~1500转,钻孔、磨刀够用!不磨刀的话,用1:3降速!!!

磨刀是指磨铣刀吗?我另外单独有台磨刀机了.那只用来钻孔和铣用1:5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磨刀是指磨铣刀吗?我另外单独有台磨刀机了.那只用来钻孔和铣用1:5可以吗?

功率大不完全是好事。小点也可以慢慢干,大功率几秒钟能把钻头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功率大不完全是好事。小点也可以慢慢干,大功率几秒钟能把钻头废掉。

好的,那保险一点就是:1:3比较合适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保险一点就是:1:3比较合适吧?

看你床子的结实程度。1mm和16mm同时兼顾可不容易做好。别的不说,用什么夹头?能夹16mm的夹头能不能夹1mm?如果放弃小径,那有500-800转够业余用了。要效率就要计算匹配最佳另外说。
按计算,16mm铸铁钻孔,工业级的加工参数,每钻0.8,转速220,需要900瓦和32nm。所以顾大头的话,速比20,顾小头,速比3-5。不搞多级变速的话,搞个5-10的速比,兼顾两端。
没见过钻大孔。纯脑补。危险的钻孔,如果不是脆性材料,钻屑像软刀一样飞奔出来,不停旋转,可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床子的结实程度。1mm和16mm同时兼顾可不容易做好。别的不说,用什么夹头?能夹16mm的夹头能不能夹1mm ...

好的,明白了.

网友:
最大16毫米550或者750电机就行。1kw电机可以折算扭矩后调整变速比。理论上可以减少皮带调速的调整,通过电子调速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多天了没人回复啊,我也想问类似问题,我的25铣床想换伺服电机,我看750W的有的扭矩是2.4的,有的是5的, ...

首先要确定电机轴的转速,再挑对应转速的电机。同功率的扭矩越大,额定转速越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想用麻花钻,一般转速多少合适啊?我也在想配多大比率的同步轮比较好些。弄个1:3或1:5不知可以吗? ...

麻花钻的转速和钻头直径材质、被加工材料有关。
以一般45号钢为例,钻头越大,转速需越慢,
实际上12mm钻头,一般我只开到600转左右,快了烧钻头,且震动巨大。
但4.5mm钻头,就可以开到900转,不然容易憋死断钻头。
如果是1.5mm左右,则主要1500转以上的高速。
对于铝合金等粘刀的材料,则需要涂层钻头或者一直加油或水冷却,适当降低转速。
如果用霸王钻等合金材质钻头,钻模具钢等高硬度材料,则需要2500转以上,钻到被加工材料发红,利用钻头红硬度,一口气打下去。

所以具体看自己需要加工材料的需求,一般钻床用塔轮以应对各种情况。
钻铣床装不了塔轮的,又有高速加工需求的,
或者可以考虑改两级多沟带轮,或者两级同步带轮,一级是1:2,另一级1:1。
这样可以实现0-1500和0-3000两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花钻的转速和钻头直径材质、被加工材料有关。
以一般45号钢为例,钻头越大,转速需越慢,
实际上12mm ...

好的,我看你现在的机器用的是联轴器直连吧?但是我现在又要用到钨钢涂层铣刀,直径6MM铣刀,我平时在水冷主轴上用,开着转速是:6000转/分,那如果伺服改成:1:3减速了,就只有1000转/分了,这个6MM铣刀是不是转速不够了啊。或是改用直径更大的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看你现在的机器用的是联轴器直连吧?但是我现在又要用到钨钢涂层铣刀,直径6MM铣刀,我平时在水 ...

实测可以用,6mm钨钢涂层铣刀,1000转加工不锈钢,下刀0.5mm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