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ula6图传疑问

楼主(2023-04-18):
各位大神有玩过mobula6的不,有个疑问请教下,这机器的图传是固定25mw的吗?如果不是怎么调整功率呢最大支持多大功率

网友:
最小功率为25MW,最大功率常为200MW,75mm的新版最大功率为400MW,要么在BF调参软件里调,要么在OSD内调,前提是BF里的图传表要配置正确,一般来说到手里未升过级的就可以直接用,升过级的必须得导入正确的配置文件才成。我一般就用25MW的飞,大一些的功率发热量也大、耗电也多,而效果感觉相差也不太大,如把铜线天线换成铜管天线会强不少,400MW的新版明显在同此功率下要优于老版200MW的,觉得功劳主要在于原配默认就是铜管天线。

网友:
最大200mw 怎么调看说明书。3种方式讲的很具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