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L机头上下抖动

楼主(2023-04-18):
各位大神请解一个问题,我的470L开3D后机头有时会上下抖动,不是一直抖动,不开3D还好,十字盘感度也调低了还是没有用,舵机有点发烫,不知道是不是舵机的问题,求解!

网友:
调低了?调多低?还抖就继续往下调。。。40不是最低,自己输入数值还能更低

楼主:
调得太低了就怕飞航线会飘。

网友:
建议更换十字盘舵机

网友:
换舵机试试

网友:
拆了旋翼头,尾桨,转起来观察下十字盘运行情况。K8的话就重制下模型参数,再不行换舵机

网友A:
检查各个球头扣虚位大不大,一个方法就是把桨转到和尾管平行的位置,手抓大桨夹上下动,模拟大桨正负螺距的样子吧,这样好理解一点,正常时桨夹是不能被手移动的,如果能移动了,一般是球头扣虚位大了,十字盘鱼眼轴承轴向虚位大了,十字盘大轴承轴向虚位大了,炸过机的还可能是相位臂螺丝弯了。反正你的现象我感觉是机械上问题,当然不排除舵机是不是有问题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各个球头扣虚位大不大,一个方法就是把桨转到和尾管平行的位置,手抓大桨夹上下动,模拟大桨正负螺距的 ...

问题已解决,我把1号舵机和2号舵机换了个位置,二个KST315,一个313舵机。

网友:
我第一次飞470也出现这种集体螺距抖动的问题,但跟舵机没关系,跟接收机有关系,用的是AC900,后来都换了AC2000接收机就没问题了,AC2000经过这轮芯片大战已经停产了,价格翻倍都买不到货,闲鱼我见到一个收一个,见到一对收一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我把1号舵机和2号舵机换了个位置,二个KST315,一个313舵机。

十字盘舵机不是同一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舵机不是同一型号?

我KDS600上的十字盘就不是用一个型号,之前X5炸鸡了剩下两个泰世十字盘空心杯标舵,我闲鱼又收了一个泰世的无刷标舵,无刷标舵用作升降舵机,三个舵机神同步,这台机我一直都做贴地翻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KDS600上的十字盘就不是用一个型号,之前X5炸鸡了剩下两个泰世十字盘空心杯标舵,我闲鱼又收了一个泰世 ...

同型号的都可能一致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舵机不是同一型号?

不是同一型号,凑合着先用,现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