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佬淘宝-有鳍片的电机如何上水冷!

楼主(2023-04-18):
近期逛闲鱼的时候看到了这款电机TEAM VORTEX 6S 京商8车上的电机。参数:1800KV 螺丝孔距25MM 轴直径5MM
原本是3674规格的电机但是因为这电机本来是车用的电机外壳自带散热鳍片官方尺寸3977

我看中这款电机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便宜79元包邮还要啥自行车!不过这款电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上B36的水冷套这也是让我纠结很久。
后来经过仔细测量我计划用B4068的水冷套加两个密封圈可以把整个散热鳍片包住两头再用704密封就OK了!

我找了两个内径为30MM的密封圈,我本来想要用35MM的密封圈,与水冷套试装的时候发现35MM密封圈直径太粗了塞不进只能换30MM刚好!

前后密封圈安装到位两侧在涂上704密封就滴水不漏了!

这款电机因为有散热鳍片散热面积比一般的3674电机的散热表面积大水冷散热效果更好!

网友:
铜管缠绕

楼主:
效果没有水冷套好!

网友:
里面灌导热硅

网友A:
这种电机要比3674电机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要比3674电机小吧

比3674还大一点不含散热鳍片有3677

网友B:
这种水冷套太小了,我自己用abs打印水冷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水冷套太小了,我自己用abs打印水冷套

我也想过用ABS件但是考虑老化问题,还是这种铝合金的水冷套保险稳定不怕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