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c右手油门改成左手油门,

楼主(2023-04-20):
mc6c右手油门改成左手油门,
请问去掉哪个焊点,看了b站的教程,感觉里面的焊点和我遥控器的焊点不一样

网友A:
图片上中间那个大芯片左边那一大坨

网友:
把左右摇杆的电位器三根线插头对调,然后微调还要处理一下,把微调的焊点对调用飞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上中间那个大芯片左边那一大坨

已成功改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