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尾桨运转贴胶带平衡方法

楼主(2023-04-21):
实际的操作中尾桨单独用大桨配平方法并不适用,这个我已经操作过了,尾桨真的在平衡器上完全平衡后,装机上震动可以散架!说到尾桨夹中联再带尾桨一起配平,实践中发现也不可靠,依旧还是震动不减。

所以只有卸大桨,卸尾拉杆,留尾桨,让它转起来后在某个尾桨上贴胶带这个方法比较实用,但这里想请教的就是具体细节经验,从桨尖开始贴这个我也是这么开始的,关键就是如何确定胶带长度,重复贴胶带时注意点,还有人说就一个胶带不断移位置。尾桨配平看似很简单,但这里需要的经验好像很多,希望大家能介绍介绍,论坛几乎没有这相关的帖子,希望大家在这个贴里多讲述自己配平的经验,也算是留给后来人的参考吧!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一般是凭感觉贴,针对于震动比较大的尾巴,剪一张胶带大概1厘米,随意贴任意一个尾巴,从桨根往桨尖慢慢移动,观察震动,如果整个桨的位置都贴完了,震动没有变小反而大了,那么问题肯定就在另外一片桨,按以上方法找到平衡位置后可以加胶带或者剪胶带来观察震动,最后贴上配平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是凭感觉贴,针对于震动比较大的尾巴,剪一张胶带大概1厘米,随意贴任意一个尾巴,从桨根往桨尖慢慢 ...

这个方法不错,先确定平衡位置再确定胶带的量,多谢分享!

网友B:
我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1厘米左右的胶带贴任意一片尾桨的中间位置,震动增加就换另一片奖,然后在慢慢调整胶带面积,只要不麻手就差不多了。还有尾桨夹的松紧程度也会影响震动,我一般调到刚好可以自由活动没有虚伪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方法比较简单粗暴:1厘米左右的胶带贴任意一片尾桨的中间位置,震动增加就换另一片奖,然后在慢慢调整 ...

尾桨松紧几乎可以天差地别,当然不同机不能一概而论,我反正是感觉到了,我现在都到了尾桨直接在晃荡的地步,不能让它被卡住即便卡住了手拨有点松也不行,另外我也是手摸尾垂翼感觉不是太震了再看手机app的震动数值,感觉不能直接看震动值调,反而手的感觉更灵敏,但凡手感觉尾垂翼震动小了,app数值肯定小了,而直接看app震动值调反而要用很久都调不好。还有就是新尾桨夹是不是要飞一段时间才能稳定啊?调震动调到人都完全没信心了

网友C:
要先找出尾桨的重心点再贴,尾桨的重心通常比较靠桨根这边,贴在重心点上,重量不用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先找出尾桨的重心点再贴,尾桨的重心通常比较靠桨根这边,贴在重心点上,重量不用太多

事实上尾桨夹很可能两个重量也不同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事实上尾桨夹很可能两个重量也不同哦。

嗯,大多数较便宜的都那样,我会先空桨上机试下震动,如果很严重就会对调再试一遍,
要是效果有限就得选震动小的装法开始贴胶带了...

网友D:
我是先随便贴一边,震动小了就撕下来,移一点位置,直到找到个震动最小的点。然后剪一截新的、大小差不多的胶带,按这个位置把旧的换了。还有尾中联歪了的话也会影响动平衡,当胶带怎么贴都很震的话,就怀疑尾中联或者尾轴了

网友E:
我竟然从来都没做过这些,装好了就飞,飞起来只要尾垂没有重影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大多数较便宜的都那样,我会先空桨上机试下震动,如果很严重就会对调再试一遍,
要是效果有限就得选震动 ...

多谢牛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先随便贴一边,震动小了就撕下来,移一点位置,直到找到个震动最小的点。然后剪一截新的、大小差不多的 ...

非常感谢讲了贴胶带的具体操作细节,这个非常有借鉴意义哇!我怎么就没想到移动胶带试震动最小的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竟然从来都没做过这些,装好了就飞,飞起来只要尾垂没有重影就行了

你不用蓝牙看震动值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不用蓝牙看震动值吗?

从没看过,也没得看,用的mb,也没纠结过震动,老是那么纠结那些震动值还怎么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没看过,也没得看,用的mb,也没纠结过震动,老是那么纠结那些震动值还怎么爽飞啊

好吧,没得看也是一种省心哇,不过我现在也只用手摸尾垂翼来感觉震动,小到一个程度后再看手机app震动值肯定是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