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F2B上的双桨共轴

楼主(2023-04-21):
要求设计需求:
1.2500克拉力
2.动力组重量尽量接近现在用的单桨电机直驱,200克以内,最大不高于在250克以内
3.速度每秒最低是22米,用不同的螺旋桨转速与螺距适配,使其能达到要求1与飞行速度

现在单桨直驱电机参数:

皮带规格与传动中心距选定

适配同中心距的减速齿轮,减速比相同,中心距相同,用齿轮模数等参数来调节到中心距和同步皮带等轴

通过计算,已经匹配同步减速比的同步皮带与齿轮,转速绝对同步,不像市面上某品牌F3A的双桨共轴,不会匹配同步,导致两个螺旋桨转速不一样导致直接问题是两个正反桨相交的位置在螺旋桨平面的任何位置,影响方向舵与副翼的舵效

初步设计好架构,接下来要做强度验算,制造样品,耐用性测试,螺旋桨拉力速度的匹配
通过软件检查各个零部件的重量相加,验算结果非常好,重量控制在180克左右。
欢迎对这方面有认识的朋友提出意见与建议

楼主:
好不好不知道,要等测试完才好说

网友:
终于看到这种单电机的方案了,以前有过这种方案的想法,当时没有找到现成的标准件可用,又要定齿轮又要定轴,现在也不好找,想想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