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级别少有的直驱直升机RS4

楼主(2023-04-22):
  RS4回来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测试飞行,发表一下感想。
  RS4工艺和设计非常精湛,是我装配过最精工的直升机,所有孔位丝毫不差,所有间隙严丝合缝,公差控制得非常好,装配过程很轻松愉快,结构上也很紧凑,用的螺丝都是最好的芳生镀镍螺丝,虽然厂家配了几个0.2的薄垫片给垫公差,竟然一个都没有用上。
  RS4是直驱直升机,重量肯定比传统结构的重一些,但是由于优化了桨径和电机功率,虽然不至于轻盈,但是也没有笨重的感觉,扭力很足,飞机响应也不错。直驱最大的优势是非常安静平顺,振动很小,重量虽然重了一点,也带来了航线的稳定性比较好。电池搭配的是6S1800的4.3V高压电池,电池体积和重量控制非常出色,品控一如既往的和谷天的S2电池一样好,飞了有几十个起落了,没有感觉有什么衰减和鼓胀,有一颗我因为拿错没有充电继续飞,飞到过放到2.8V,最后充满了一样没事,几乎没有影响,非常牛X。
  RS4绝对是一台非常优秀的好直升机,也获得了身边一众老模友和大佬的认可,颜值和性能并存,为国内的直升机市场带来新的活力,谷天公司的创新和开拓精神值得肯定。

网友:
印度小伙热熔糊KT板做个纸飞机都上军事头条第一名了,我们谷天这么精湛的技术连中山日报都没上,实在有失偏颇

网友:
有一说一,这架飞机装的确实爽

网友A:
【金湾RS4测试飞行-哔哩哔哩】 https://b23.tv/fpOAsO5

网友B:
除了舵机以外都挺好

网友C:
据说舵机哪里要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除了舵机以外都挺好

舵机要专用的,类似M1那种,炸一下100多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金湾RS4测试飞行-哔哩哔哩】 https://b23.tv/fpOAsO5

由K120→M2→RS4,经历蒸汽机→内燃机→新能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舵机哪里要改了

应该不是据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K120→M2→RS4,经历蒸汽机→内燃机→新能源

我的RS4大大小小炸了近十次了,舵机没问题啊,有易碎舵臂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舵机要专用的,类似M1那种,炸一下100多没了

没那么夸张,我的M1炸了不下十次,舵机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那么夸张,我的M1炸了不下十次,舵机一点事都没有。

怪我运气差了,M1一共就飞了5次,炸坏三个舵机,三个尾电机
M2飞了几十次都没炸坏过舵机,但尾电机也换了三个,

不重要了,我已经不玩这些双无刷的小鸡鸡了,

网友F:
直驱电机容易炸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驱电机容易炸坏吗?

S2这类小直驱就不容易炸到电机,RS4这么大级别直驱就难说了,至少目前没有炸到,不过现在有电机保护圈买了,不放心的可以加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怪我运气差了,M1一共就飞了5次,炸坏三个舵机,三个尾电机
M2飞了几十次都没炸坏过舵机,但尾电机也换 ...

本年度倒霉模友榜上有名了 ,我的M 2炸机无数,舵机和尾电机从没出过任何问题。虽然我己不再是朗宇脑残粉了,但还是要承认朗宇的M1M2绝对没有你说的那么不堪,相反的都是挺好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年度倒霉模友榜上有名了 ,我的M 2炸机无数,舵机和尾电机从没出过任何问题。虽然我己不再是朗宇脑残 ...

这个还是真是看运气,之前很多人都吐槽全球坑480N,我就觉得挺好的,机子小巧玲珑,发动机一打就着车,飞着也没问题,开始只是自己需细心油门摇杆打滑了要不就是接收电池空中掉了导致炸鸡,原机其实不大改也没问题的,就是舵机摇臂球头那里要加强,还有油门舵机要加强,当然,整体舵机换成现在常用的微舵就好,哪怕是GDW 35元的舵机都比原舵机靠谱的多
说全球鹰坑的基本上是定位太高了,这小油机就是让你体现油机的感觉,基本倒飞和翻滚,15分钟以上的滞空飞行,
当然要让我重新来设计这机子,
1.首先是尾管座的问题,离尾齿次级传动太靠近,不好更换,像它的祖宗黑鹰500的尾管座设计那样就很好,更换别的长度尾管和皮带灵活性非常大,全球鹰480X的尾管长度和皮带长度基本不留3MM的前后调整空间了

2.DFC旋翼头问题 ,还是用FBL旋翼头对十字盘舵机会友好点,本身就震动大对舵机使用寿命影响大,再加上DFC舵机受力更大

3.发动机问题,看论坛记录,当年闹了一年要上OS18级发动机最后也不了了之,估计就算换18级发动机动力离普通的6S电动450动力还是差太远了,所以最后无疾而终。要换32级发动机,重量又太大了

所以综合下来,还是15级的发动机,只是要改变机子定位:就是给哪些有电直基础又想飞飞油机休闲的客户买的,不要过度宣传它能3D,那是拼了发动机的老命才能勉强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