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sky S2怎样加一个接收机用自己的遥控器?

楼主(2023-04-23):
如题,单机版Goosky S2;手头有个遥控(不是futaba),怎样加接收机连上?

虚心向大佬们学习

网友:
S2的飞控上面  有2个信号的输入口   有一个是sbus信号的   有一个口是  pwm  ppm.什么的输入口  看自己那个接收机支持哪个模式  直接接入就可以啦    我是futaba的控直接对频飞的

网友:
你的什么接收机,只要有ppm sbus ibus dsm 接口就可以

楼主:
我使用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