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低成本实现大功率F3A单浆减速组

楼主(2023-04-24):
先放验证阶段的成品图:
在大学期间搞限距载重设计时,曾经有一个设计方向是使用双电机齿轮减速,那时候齿轮配件的价格和维护成本都很高,装配间隙要求较高。我就设计了一套双电机皮带减速组,两个穿越机电机经过大概1/6.5的减速,驱动20寸浆,提供5公斤拉力,不过那时候已经接近毕业,不再主要负责竞赛方面的工作,后期使用的仍然是更早前设计的盘式电机直驱。但是我还是一直想设计一套更加可靠,高效,高功率的减速组。最近工作有暇,重新整理了一下,看到双天以及OS和德国某品牌出品的电机减速方案,正好手边有颗闲置的亚拓750MX电机,于是照猫画虎,设计了一套 功率3kw,减速比例1:5,驱动27寸桨的减速组.

设计图简单看一下,不是机械专业的,我画图就是自己看懂就行:

材料准备好:

安装过程拍了视频,以下是截图:

最后的重量还没称,大皮带轮没有镂空还是很重的,有一些减重比较好的皮带轮比如SAB goblin直升机的主皮带轮,价格都去到290块一个了,非定制的标准皮带轮大概是20元。而且SAB齿数约是55T,达不到我需要的减速比。目前安装板使用的还是2mm椴木叠加胶合的木板,等确认皮带间隙以后会定制4mm碳纤维。

最终实现的整个减速组的成本真的非常的低廉下面总结一下:

不含电机和桨成本75元,含电机和桨成本800

再来看看德国精准的工业制造产物的价格:

当然一份价钱一分货,F3A是一项高水平的竞技运动,追求的就是极致,我本身是不玩F3A的,只是刚好做到这个,我是打算用在3m-4m级别的像真机上,减少油机的成本。在穷玩的路上砥砺前行。

最后欣赏 他山之玉 吧:
德国某品牌的:

双天的共轴:

OS的共轴:

其他:

网友A:
是那个学校航模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学校航模队的

安徽大学,已经毕业两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徽大学,已经毕业两年了

好的谢谢

网友B:
好奇问楼主是怎么算出来是能带27桨的呢

网友:
不错不错,这个点赞一下。

网友:
听说推力轴承不能用在高转速吧?一般直升机也就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问楼主是怎么算出来是能带27桨的呢

因为我现在手里正好有27的桨,哈哈哈,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我是穷玩吗,要根据现有设备计算。首先有两个参数是定下来的,电机的功率和螺旋桨尺寸。我平时用螺旋桨拉力计算器算转速和功率关系。BL750MX 570KV电机的参数如下:●輸入電壓:12S ●電流:100A/165A(5sec) ●輸出功率:4400W/7260W(5sec) ●KV值:530KV ●矽鋼片尺寸:4236

持续功率4400W,最大功率7260W,同步带的传动效率很高0.96-0.98之间,自己做的比较粗糙,算低一点,加上热损耗,桨上功率算0.85的话就是 持续:4400*0.85 = 3740W 峰值:7260*0.85 = 6170W
根据功率计算螺旋桨的转速:
这里主要参考的是输出功率,需用功率这一栏应该是适用于直驱电机,应该是包含热功率损耗和滑流损耗。这里的输出功率的计算方式我不太清楚,一般来说直升机电机压榨一些功率也很正常。那么定下转速基本上在5000转左右。
接下来根据电机转速计算减速比:
电机KV值570,使用12S电池,那么空载情况下转速应该是570KV*12S*4.2V = 28728转,28000/5000约等于5.7。实际使用时电池会有压降,满载一般来说单节压降在0.3V左右,那就是570KV*12S*3.9V = 26676转,26600/5000约等于5.3。
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来看,3M标准件能找到最小的齿是12齿左右,那么减速比1/5需要的大同步轮为60齿,在尺寸和 重量上我都能接受。于是最终确定这样一套动力方案。

以上的计算都是偏保守的计算,如果不计算损耗,直接用电机峰值功率计算,那么螺旋桨转速在5700转,计算器数值会失真,可以搭配28寸桨,输出6kw功率,提供24kg拉力。

能驱动多大的桨主要还是看电机,以前搞竞赛,有些学校的天蝎星标称550W的2221电机可以压榨到1kw左右。

网友C:
真赞,不知道有没有成品卖,我刚好还有两个12S的亚拓600和700MX电机,15年前自己用B2040 内转马达做了370减速组飞2米翼展的KT扳机在公园试飞,真是无知者无畏,当时的想法就是让飞机飞起来,至于控制舵面都还不会,后来还是靠本地的老师傅做的KT330学会飞固定翼的,前后飞了五六台,上树的都两三台,在20几米高的树上挂着,印象深刻,现在空间小,我都是玩小F3P,前几年定做了几百套1103~1106无刷减速组,对减速组有特别的情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赞,不知道有没有成品卖,我刚好还有两个12S的亚拓600和700MX电机,15年前自己用B2040 内转马达做了减速 ...

跟你有一样的想法,对减速组有一定的情怀。再就是这样的设计可以给大点的像真机,不用特意买专用电机了,有些闲置的电机也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赞,小马拉大车的低成本方案,航模这东西就是这样其实成本就那样,价格都虚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赞,不知道有没有成品卖,我刚好还有两个12S的亚拓600和700MX电机,15年前自己用B2040 内转马达做了370减 ...

你也很强。目前没有成品卖,等碳板测试ok了,我可以把图纸公开出来,本身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技术,就是标准件攒一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很强。目前没有成品卖,等碳板测试ok了,我可以把图纸公开出来,本身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技术,就是标准 ...

还没飞过2米翼展的F3P,看来这个减速组做成了有希望,先攒技术,等退休后总有机会的,现在在城里屋子太小放不下暂时玩玩mini型的F3P,8克的无刷减速组飞100克的克80翼展翼展机子

网友D:
盘式电机这个错误的叫法我记得源自于某电子论坛的四轴diy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盘式电机这个错误的叫法我记得源自于某电子论坛的四轴diy项目

哈哈,我也忘记什么时候叫盘式电机的,可能是上学的时候跟学长学的,这个标准叫法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E:
问一下,有个地方我不懂,我玩的都是直驱的,减速组看见最多的应用地方就是玩具空心杯四轴上面的减速组。
通过减速组可以带动更大的桨,从而提升桨效率吗?

减速组用更大的桨意味着转速比直驱会更低转速。
想达到特定转速就肯定要提高电池电压。

想问的就是,相同型号的电机,直驱 和 有减速组的方式,相同电压下哪个拉力更大?
通过减速组的转化,更高的电压下,是否可再进一步压榨电机的动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有个地方我不懂,我玩的都是直驱的,减速组看见最多的应用地方就是玩具空心杯四轴上面的减速组。
...

一般的规律,kv低的电机线径细,圈数多,阻值大,电流就跑不上去,发热大。

譬如,
1个2000kv的1306。
1个6000kv的1306用齿轮3倍减速后也是2000kv。
前者会明显干不过后者。
不过目前的飞机一般都是动力过剩。也就没减速组什么事情了。

网友D(2023-05-24):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忘记什么时候叫盘式电机的,可能是上学的时候跟学长学的,这个标准叫法不知道是什么

盘式电机一般指轴向磁通永磁电机,航模上用的,像穿越机电机和750mx这些都是径向磁通的。
盘式电机可以做得很薄,但很薄的电机不一定就是盘式电机。
我印象中最开始是10年左右四轴刚兴起的时候,在那个有争议的阿X电子论坛(坛主很多争议,坛友还是很多牛逼人士),
某大神发了个MK四轴的DIY教程,那教程里面把薄一点的径向磁通的BLDC错叫成盘式电机了。
以至于那些年很多diy四轴的玩家都使用盘式电机去称呼薄一点的径向磁通的BLDC。
至于你说的盘式电机,我没看到,我觉得也就是薄一点的径向磁通的BLDC吧。
航模圈以前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马刀桨这个名称源自曾经的模型X国某网友抄袭国外diy的弯刀桨擅自改名叫马刀桨等等。
不过都已经是历史了。

下图出处:http://it.sohu.com/a/539445002_121124214 侵删。
左边轴向磁通,右边径向磁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规律,kv低的电机线径细,圈数多,阻值大,电流就跑不上去,发热大。

譬如,

哦,原来这样子的啊。
但也有些地方真的不懂,问问。

既然减速组的优点那么多,所以 以前玩直升机都是减速组,现在却开始流行直驱。

我的想法是,是不是直驱低KV,然后配高电压电池,电压高,电流低,对电池放电要求没有那么苛刻。
以前3S飞的直升飞机,现在直驱6S电池飞。对放电C数没那么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盘式电机一般指轴向磁通永磁电机,航模上用的,像穿越机电机和750mx这些都是径向磁通的。
盘式电机可以 ...

之前用的那个就是植保机电机那种外转子电机,应该也是您说的径向磁通的一种。学到了,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那个就是植保机电机那种外转子电机,应该也是您说的径向磁通的一种。学到了,感谢大神。

实际上植保机用的那种电机和穿越机电机,750MX电机结构是一样的。标准叫法我也迷糊,从磁通方向来叫那种叫RFPM,从换相方式来叫那种叫BLDC,还可以按定子尺寸叫(比如2212那样叫),以前还有厂家按转子尺寸叫的,也有卖家叫盘式电机的,模友一般叫无刷电机,或者植保电机。太多种叫法了

网友:
最后那种图片  蓝色齿轮的那个   是皮带和斜齿一起用?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2023-06-30):
期待楼主的成品实际测试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