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4小卧铣改小磨床

楼主(2023-04-24):
有没有哪位大神改过这个小卧铣做小磨床 ,磨点小工件会不会是个不错的选择?原装电机速度不够  想换个切割机的电机改造一下,有没有哪位大神改过这个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烂尾好多年,最近有空想把它做好。当时买的铸铁机架不贵600元,我现在买的20滑块只要十几块钱一 ...

我也心动了,也想按你这种方法做一个数控,期待你的后续,可以详细开个贴讲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看着不错

烂尾好多年,最近有空想把它做好。当时买的铸铁机架不贵600元,我现在买的20滑块只要十几块钱一只。在前几年要四十几块一只,便宜了不少。

网友B:
这一套下来多少钱?看着不错

网友:
改成数控蛮好。

网友:
这个加个分度头,安上金刚石磨盘,磨铣刀效果很好。

网友:
用砂轮片和千叶轮磨过,干磨灰很大,噪音也不小,不如砂带机效率高和安全。

网友:
有钱任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了六百买了一个  原装1.1千瓦的电机1400转  大轴上加个小一倍的皮带轮看看效果咋样

这操作

网友:
原装电机有2800转/分钟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