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射艇完工,未达期望值

楼主(2023-04-25):
基本配置为:碳纤混纺泵喷推进专用船壳,40口径全金属喷射器(带倒车),3674无刷,120A电调,目前使用3S电池

第一次下水时用4S。上层仅装配提手和天线,无压水板,前部无压载,电调对侧无压载,头轻尾重,尾部下沉明显。时速18即起滑,时速24就出现点头现象,遇浪更严重。全油门即刻起飞,叶轮空转。

第二次下水还是4S。加装了压水板、航行灯组和设备平台,电调对侧加60克配重,船头80克,启用陀螺仪。加配重后停泊姿态明显改善,起滑时速提高至22,但超过28时依然点头,全油门能短暂冲刺三秒左右,达到时速46,接着又起飞离水了。

第三次下水换3S,加装GPS组件,温度检测组件(用于电调),前部配重增加至180克,贴纸上身。这次静止时前甲板仅有很少翘起,起滑时速提升至28,点头现象再次推迟但依然存在。最高速冲到58,水域偏小未能继续测试。

三次测试都在同一个小湖,有三到四级风,水面5-10厘米高的细浪。前两次外挂GPS,第三次用的ibus2设备。个人认为,这条船壳是用V底竞速壳改出来的,为安装喷泵进水口把靠近尾部的V底做成了平面,这个平面低于V底的脊线,以至于起滑后艇身上抬时,V字的底部还能接触水面,泵的进水口已经离水了,这对于半浸桨来说是很好的工作条件,对于喷射系统而言就致命了,吸不上水啥都白搭。

水平有限时间也有限,我的这条船这样就行了,再加设备或配重已无必要。不过其它优点还不少,尤其是滴水不漏。

网友:
来个视频,自觉一点

网友A:
我建议你换个泵喷试试,就是M-JET-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换个泵喷试试,就是M-JET-35

换泵所有的开口都对不上啦,下一条船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泵所有的开口都对不上啦,下一条船试试

M-JET-35的开孔是方方正正的,应该可以覆盖掉原有孔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M-JET-35的开孔是方方正正的,应该可以覆盖掉原有孔洞

大佬误解了,我不打算在这条船壳上继续折腾。上两张图,一张是我船的侧影
,一张是借用坛里另一位大佬的设计图:

楼主:
图片描述没有了啊,补充一下:大佬的设计里面,喷泵进水口用了一个保形围挡(红色部分),整个V底的线型保持得很好,可以保证充分的进水量。我船的这个设计手法简单粗暴,导致泵喷安装平台明显高于V底的脊线,高速时进水不足。

网友B:
我改了条M JET35的喷,70CM的玩具船壳,电装跟你一样,用5S,6S电,一开始也是起飞点头,左右摆,加了压水板和水刀后改善很多,基本不离水了,就是新的M JET35的动力没有想象中强,没感觉多快,50左右的时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了条M JET35的喷,70CM的玩具船壳,电装跟你一样,用5S,6S电,一开始也是起飞点头,左右摆,加了压水 ...

同感,而且水刀位置很重要

网友:
没错,我把水刀靠两边放效果比靠中间好

网友C(2023-10-11):
这是天富龙那个金属泵吧?请问电机KV值是多少?3S居然能到58,船壳长度是多少?

楼主(2024-03-26):
引用 网友C:
这是天富龙那个金属泵吧?请问电机KV值是多少?3S居然能到58,船壳长度是多少?

今年才看到这个提问。6S哦,写错了。基本上就打水漂的一瞬间有56、58的样子,不具备实用性,而且电调温度飙升。后来就只用两组3S并联压舱,控上做了限速。对了,还换了原厂的二叶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