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80尾波箱震动问题

楼主(2023-04-25):
如图所示,这个尾巴非常的恶心,左边的两个螺丝动不动就会松开,即便是打了高强度螺丝胶也是一样会松,飞了3电下来就要检查或者用螺丝刀往回拧。

总共飞了不到10电,这个位置的螺丝滑丝了。现在这个单波箱还卖160,这么垃圾的东西竟然卖这个价格,哪里来的勇气!

试问有没有可以替代的波箱总成,尾管是16MM的直径的。我还买了这个鸡前前后后5000的配件。跟吃了翔一样的难受!

楼主:
前后买了2个波箱,原配的螺丝非常的软,炸鸡结果螺丝断在螺纹里面,整个波箱报废。买了新波箱更换放生螺丝后打上高强度螺丝胶飞了前后就5个电螺丝松动。晚上修机的时候发现螺丝开始滑丝,怎么拧拧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泰世X4、X5的一体化波箱靠谱,怎么都炸不坏,加上冰人尾双推,极品中的极品

我也想找类似的一体化的波箱,这个纯粹就是有设计缺陷,富丽连改都不改动一下

网友B:
你不知道闲鱼有卖加强片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闲鱼有卖加强片的吗 。

一般人不逛咸鱼的,只有我这个收破烂的才天天盯着咸鱼,最近入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知道闲鱼有卖加强片的吗 。

不晓得,去咸鱼看看

网友C:
组长哪里有加强件,几十块钱

网友:
买个翻版的还买了5000元配件,确实挺冤的,正版空机带金属微波也才1K啊,剩下4K 买配件炸到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组长哪里有加强件,几十块钱

在哪里呀,怎么联系呢

网友:
这个质量只能说呵呵

网友:
哪里都有活雷锋

网友D:
那个地方我第一次试鸡就脱开了,修的时候发现螺丝和固定座有空隙,没办法拧紧。我加了垫片才没事了。

网友E:
尾巴需要自己好好琢磨一下,组长的改装件的确要用,但还可以更优化一下,这就是自己琢磨的原因,我这机就是震动大,螺丝没松过。
震动大换了一副大桨后,测震动值还是一千左右,悬停看双桨好像有,太细微了难辨别,试着调了一个桨,小了再细调最后悬停震动值四五百了,搞定!

网友F:
真的能把螺丝胶震开吗。。。我给马达齿顶丝上了高强度胶,在很多个起落、马达飞完高温之后都很难拧下来,还得用热风枪吹才行
会不会是螺丝胶过期了,可以试试涂完胶先放着不飞,直接拧下来,要费点劲就是螺丝胶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地方我第一次试鸡就脱开了,修的时候发现螺丝和固定座有空隙,没办法拧紧。我加了垫片才没事了。

就加了垫片之后就再也不松开了么,我的经验是主要飞上几电后是必然松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需要自己好好琢磨一下,组长的改装件的确要用,但还可以更优化一下,这就是自己琢磨的原因,我这机就是 ...

尾巴已经更换了嘉迪500的尾波箱,在我看来这种设计的纯粹是结构有缺陷。尾波箱一定要是全封闭的那种结构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能把螺丝胶震开吗。。。我给马达齿顶丝上了高强度胶,在很多个起落、马达飞完高温之后都很难拧下来,还 ...

不是这个问题,是那2颗螺丝能直接飞断,我怀疑是不是我装配过紧的问题或者其他原因。不过我个人觉得是设计问题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