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华飞D210车床后一大堆问题。请教各位老鸟

楼主(2023-04-26):
小弟不才 入手D210小半年,现在玩了一段时间算是熟悉了一点。现在有很多问题请教各位老鸟如下:
1.用垫铁垫车刀反复拆卸 确实不方便,现在想换成快换刀架。但我在TB看到的都是MW210快换刀架 看尺寸D210应该都用不了。翻看以前老鸟帖子 用的是250的快换刀架。但说是导销头长了要铣一部分。 有没有老鸟告知一下 哪款快换刀架D210能直接用不用二次加工。

2.我的D210原配100mm卡盘,卡盘装正爪一切正常 但我装反爪特别紧(安装没问题)螺纹里也没有异物。 装反爪很紧要双手用力拧钥匙才能合卡盘。会是什么问题啊。

3. 看了很多朋友装了电子挂轮  我也看了月亮机械屋的电子挂轮 感觉不错。请问D210装哪款电子挂轮可以直接上 不破坏原有床体 打孔攻丝的。

4.请教老鸟 华飞D210这类小车床 主轴应该是用的轴承吧。那主轴轴承需要注油润滑吗?

网友A:
1.很少有可以直接更换快装刀架的车床,大部分都要稍稍改动一下。例如,我的290vf床用了德式A型快换,只把底孔扩大了一点就完美安装了。
3,我也是用了月亮家的电子挂轮,要想不打孔,不攻丝无损安装估计不太可能。
我也是新手,其他问题大神们来答

网友B:
我是华飞180车床,改了月亮挂轮,主轴电机换了750瓦伺服电机,用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华飞180车床,改了月亮挂轮,主轴电机换了750瓦伺服电机,用着挺好。

你要 月亮挂轮需要自行在床身钻孔攻丝固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很少有可以直接更换快装刀架的车床,大部分都要稍稍改动一下。例如,我的290vf床用了德式A型快换,只把底 ...

是的 电子挂轮我不是刚需 大多数不需要精度的地方我觉得板牙就行,极少数要保持同轴精度地方换齿轮组也能车螺纹。 电子挂轮如果不能直上要改造 我暂时就不想装了。 快换刀架确实比较刚需

网友C:
快换刀架也太贵了,电子挂轮肯定要打孔攻丝 谈不上破坏床身刚性。我觉得轴承不用加油或者少加,会附异物灰尘 所以用粘度低的油,我觉得就家用强度,三五年直接换轴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换刀架也太贵了,电子挂轮肯定要打孔攻丝 谈不上破坏床身刚性。我觉得轴承不用加油或者少加,会附异物灰 ...

很有道理 多谢回复

网友:
各家的车床不一样,主轴轴承处有注油孔的需要加机油,至少我用的这台是需要加机油的,当时还问过论坛的朋友,需要加什么润滑油,各家的不一样

网友D:
电子挂轮用,月亮屋的那个,质量好,功能多,关键还是中文的。,然后快换刀架用250-100的,去阿里巴巴1688买,这个刀座:只要160元左右!然后刀夹自己分开 买,更划算,比淘宝便宜嘿嘿后期,这能装8-12方的刀杆!然后你要装16方刀杆,在买个加大刀夹就可以了!因为这种刀座钢性更好,更稳定!还实惠!我金洋290就用活塞式楔式250--100刀座!

网友E:
1、快换刀架可以闲鱼找饭饭diy,他那定做不错,价格也不贵。
2、估计是卡盘精度问题。
3、闲鱼月亮屋的电子挂轮。
4、主轴轴承不需要润华,个人玩的强度不用担心润滑。

网友F:
所以买车床要慎重,更新车床的话,好些老车床的配件都不能用,楼主算幸运的,选了一台好车床,华飞是唯一车床导轨有130宽度的210车床,至于卡爪,楼主可以重新买一副,大概30元吧,或者去除点毛刺啥的,有时顺滑与否就是一点毛刺影响。

网友G:
第二个问题是反抓槽比正抓的小了一丝  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  我买了个四爪单动125卡盘 有两个爪很紧  稍微打磨了下柔顺丝滑  用抛光拉丝轮打磨  别用百叶轮 砂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问题是反抓槽比正抓的小了一丝  稍微打磨一下就好了  我买了个四爪单动125卡盘 有两个爪很紧  稍微打 ...

感谢回复 回头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挂轮用,月亮屋的那个,质量好,功能多,关键还是中文的。,然后快换刀架用250-100的,去阿里巴巴1688 ...

非常有用的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快换刀架可以闲鱼找饭饭diy,他那定做不错,价格也不贵。
2、估计是卡盘精度问题。
3、闲鱼月亮屋的电子 ...

非常有用的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买车床要慎重,更新车床的话,好些老车床的配件都不能用,楼主算幸运的,选了一台好车床,华飞是唯一车 ...

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 月亮挂轮需要自行在床身钻孔攻丝固定吗?

看我的帖子上有怎装的

网友H:
1. 快换刀架找人定制,实在不行把小拖板的的凸台铣小一点应该也可以,快换刀架的确很方便。
2.卡盘最好直接换个四爪单动,个人diy不追求速度,单动的打表调一调其实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3.电子挂轮可以无损安装,步进电机的固定板夹在原来挂轮架的位置,编码器附近好像原来也有个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快换刀架找人定制,实在不行把小拖板的的凸台铣小一点应该也可以,快换刀架的确很方便。
2.卡盘最好直 ...

非常赞同 四爪单动虽然效率低 但可以车矩形 车偏心 使用场景多多了。 想请教你 我的原装是100mm 三爪。我换100mm四爪单动卡盘 法兰孔是否匹配呢。需不需要再装转接法兰呢

网友I:
我也是才入手一台210E 带电子挂轮的小床,入手210E后才找到这个论坛。快换刀架确实方便,我买的是欧式Aa 刀架,其它的不清楚,我的Aa 刀架买来修了一下滚轮里面的孔,扩孔扩深后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才入手一台210E 带电子挂轮的小床,入手210E后才找到这个论坛。快换刀架确实方便,我买的是欧式Aa 刀 ...

多谢回复 我研究了一下 确实要铣一部分才能使。 又贵又麻烦 懒得搞了 打算海鲜市场再捡一两个普通刀架 直接把刀车刀调好不动了。每个刀架2把刀 到时候连刀架一起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研究了一下 确实要铣一部分才能使。 又贵又麻烦 懒得搞了 打算海鲜市场再捡一两个普通刀架 直 ...

这是更方便的快换刀架。

网友:
我原配的是8方车刀要垫东西,干脆买了一套10方数控车刀

网友J:
买个底盘厚的自己再车一刀也不是很麻烦

网友:
还是快换刀架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个底盘厚的自己再车一刀也不是很麻烦

我也想啊 我的车床是三爪。 现在方铝板开个精度高点的孔都没办法  法兰不匹配 换四爪又是另一个大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