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夹上螺丝断里面了,还有救吗

楼主(2023-04-26):
今天炸机螺丝断里面了,试了电钻钻不出来,请问大神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用硬度高一些的螺丝刀砸一个痕子,然后热风枪加热,然后吧把螺丝刀怼到刚刚那个痕子里面看看能不能拧出来

网友:
用这个方法取过k130中联断丝

网友A:
这个是450中联吧,扔了重新买一个

网友:
看着像450的  反正不贵直接换咯  你要是找人帮你整指不定多少工资

楼主:
是600的,扔了还挺心疼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就要请街边会电焊,还有台钻的修车大爷出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就要请街边会电焊,还有台钻的修车大爷出场了

确实,手钻弄不出,感觉只有台钻可以,不过已经被我整快报废了哈哈哈

网友:
小一号钻通 重新攻丝

网友:
手巧才能用手钻,600很大了,450我都用手钻搞定过,不过非常耗时间。

网友:
手钻不容易拿稳,台钻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发来,我用电火花给你打掉。

网友:
比手掌还大是怎么看成450的?

网友:
上网买个反向取螺丝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450中联吧,扔了重新买一个

半个桨夹都有手掌宽了这也能看成450??

网友:
太简单了,用电磨在螺丝头上开个一字,用一字螺丝刀拧

网友:
不难,多年前搞过...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手钻弄不出,感觉只有台钻可以,不过已经被我整快报废了哈哈哈

买小台钻啊,我买个台钻才两百多,钻过几个断丝出来,已经回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