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ilot设置GPS,时有时无

楼主(2023-04-26):
GPS时有时无,换过GPS,也是这个情况!室外可以搜到星,但是会一下子就没有GPS,一下又有!搞不懂了,求教大佬们!

网友A:
电源稳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稳不稳定?

应该不是吧!接了动力电12伏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B:
nmea好像就是这样

网友:
把你的gps远离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ea好像就是这样

应该就是nmea协议的问题 换了个支持ubox 就对了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NMEA协议的GPS模块与AP固件飞控的兼容性问题,AP固件对NMEA协议的GPS模块支持不理想,换ubox协议的GPS解决问题。

网友(2023-06-08):
对,以前用过NMEA协议的GPS,还差点炸机了,切手动才救回来,AP固件还是用UBOX协议吧。NMEA的时灵时不灵。

网友(2023-09-14):
波特率设9,还有问题应该是兼容不好喝着坏的,只有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