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精度高的车床,家用最好

楼主(2023-04-27):
哪个牌子的车床或者型号,车15cm长的轴能保证两头在一丝内?

网友:
是车床都可以的

网友A:
某宝某鱼搜索,剩下看运气与手艺。

网友B:
这15CM长,得用顶尖了吧,尾座校正好了,基本都可以,只要车床导轨基本新的,没磨损过。现在的小车床,床头有些厂家只保证10厘米正负2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5CM长,得用顶尖了吧,尾座校正好了,基本都可以,只要车床导轨基本新的,没磨损过。现在的小车床,床头 ...

看参数都是主轴近端100mm  1—2丝跳动

网友:
我觉得静态测量是一回事,实际受力后又是一回事 加工起来要看床身刚性,先想想你要加工的东西需不需要那么高精度,有的小车床卡盘你用力一扳都能动个三丝五丝,因为本身轴承就不行,加上轨道托板刀杆工件之间也会让刀产生误差。DIY 又不是精密仪器,最终加工出来的工件 三五丝都能接受。不要太追求精度,本身家用车床这个定位就决定了加工范围的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某鱼搜索,剩下看运气与手艺。

运气的就算了,国内就没有家用车床高精度的?

网友:
刚性足够的前提下才能谈精度,所以如果想少花钱地方又够用,0630起步

网友C:
草率了,没看到你说1丝内,车床1丝的精度只能在梦里有,瑞士肖柏林也不行,钟表车床也许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草率了,没看到你说1丝内,车床1丝的精度只能在梦里有,瑞士肖柏林也不行,钟表车床也许可以

不会吧?你拿什么测量得出来这个结论的?

网友:
一丝以下上磨床,家用车床能控制在车轴类和轴承紧密配合就可以了,再精密达不到,本身刚性不足,床脚是不是扭曲都不可知,追求精度得靠自己调试

网友:
要看你自己的经历了,如果是有一定的机械修理水平,建议买一台旧的名牌国产机床(价格低),修理一下使用。如果没有从事过机加工行业,买一台新的。

网友:
这由工件大小和经济能力决定设备。

网友:
现在的家用车床,能达到厂家自己的出厂合格标准就已经不错了,想超国标,那就得亲自去厂家车间自己挑了,有是肯定有,每个工人调试不同有个3,5丝差异很正常

网友:
上海的CG6125C或者沈阳的S1-235都行。
其实济南的或上海的CM6125应该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参数都是主轴近端100mm  1—2丝跳动

这个意思是主轴插检验棒打表,跳动2丝。装了卡盘跳动更大,一般的小卡盘跳动5丝都算合格的,买回来的新卡盘,或者长时间使用的老卡盘,都需要自己修镗卡爪。
但是这个跳动和要求15cm误差一丝没大关系,
实现要求和以下有关:
1、车床刚性要好,夹持车削时不能让刀,这是关键
需要0630以上。或者精整车床,
车床很大,加工尺寸很小的那种。
网上常见的180、210等小车床,刚性都不好。
至于轨道和拖板精度,就15cm这个长度,误差都是能接受的。
2、合理选配附件
死顶尖,跟刀架必不可少,鸡心夹也需要。
3、车刀
手磨刀,或者R角0.2以下刀片,目标是传说中的“一丝车八刀,刀刀见铁屑”
实在不行一丝两刀也可以。
普通数控刀片R角太大,微观上实际是挤压,很容易导致车削时工件移位,变形。
4、砂纸
以上都做不到,就充分利用砂纸吧,一般最后一两丝,都是砂纸出来的,
时间长了,用啥砂纸,多少转速磨多久是心里有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意思是主轴插检验棒打表,跳动2丝。装了卡盘跳动更大,一般的小卡盘跳动5丝都算合格的,买回来的新卡 ...

以前只听说老六就是一丝切六刀,八刀是哄抬物价了,p级丝杆重复定位精度都不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