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种随车吊和车辆控制使用两个接收机,而且可以切换的方式。

楼主(2023-04-28):
通过遥控,切换两个接收机。是通过一个通道,给任意一个接收机断电吗?

网友A:
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控制两个接收机,不冲突

我是只如果遥控器只有8个通道的情况下,可以一个接收机给车辆控制,一个接收机给随车吊控制吗?  控制车辆的时候,使用车辆控制接收机,控制随车吊就关闭车辆控制接收机。这样车辆的油门转向,变档等都不工作了,同样的操作杆,分配给随车吊的接收机,控制吊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只如果遥控器只有8个通道的情况下,可以一个接收机给车辆控制,一个接收机给随车吊控制吗?  控制车 ...

完全可以呀

网友(2023-05-31):
遥控器通道多可以同时接收两个,如果通道不够遥控器上可以切换的

网友:
在车辆接收机的一个通道接一个可控电源,(比如5VLED灯控制板或者小电调)输出接两个5V双联继电器,用来控制第二个接收机供电和切断第一个接收机的方向及电调的信号源就可以了,或者就一个接收机接一个可控电源多接几个双联继电器直接控制车辆和随车吊的信号信号线进行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