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两个集尘器

楼主(2023-04-29):
第一个是传统的集尘器,上面旋风分离器,下面一个大塑胶桶,
来源论坛网友转让,用了几年,
主要用了吸铣床上得铁屑,家用不多,没倒过灰,
几年一共才吸了几十斤铁屑,优点容量大,
缺点,占地方,容易脏车库没水洗,
5年相伴也看腻了,就亏了几十元转让,
买入一个不锈钢米桶,
加上第一个的电机,管子,做成了第二代集尘器,
这个更简单了,没旋风分离器,一个密封不锈钢桶,
两个管子插里面,一个进一个出,
利用铁屑的重力分离,细小的灰尘粉末没试过,
估计效果不好,但铁屑没啥问题。
这个体积小很多,开盖方便倒灰。

楼主:
不小心发重了

网友A:
透明或半透的积屑桶清垃圾直观点,随时可观察清理。

网友B:
我是大小两个,都是旋风,并行使用,大的吸木屑为主,小的木、铁屑通杀,用吸吹两用的风机,风压和风量比普通的风机大很大,比家用吸尘器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大小两个,都是旋风,并行使用,大的吸木屑为主,小的木、铁屑通杀,用吸吹两用的风机,风压和风量比普 ...

我看有一种20元的欧富风机,220V的,吹吸两用的,做集尘风机说不定挺好用的,你的集尘器啥样的啊?没看到你发帖,吸木屑的一般要100风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明或半透的积屑桶清垃圾直观点,随时可观察清理。

桶小的确实要透明的好,桶大的无所谓了,里面吸了多少自己心里基本有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一种20元的欧富风机,220V的,吹吸两用的,做集尘风机说不定挺好用的,你的集尘器啥样的啊?没看到 ...

我是把家用吸尘器按旋风筒上用,噪音很大,一直没找到噪音小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把家用吸尘器按旋风筒上用,噪音很大,一直没找到噪音小的办法。

吸力一大,声音就大,这是没办法的,即使是无刷风机,吸力大时声音也大,不过一般吸尘器电机是不能长时间使用的,散热不行。我用的是60W的霍尼韦尔风机,声音不大,但是吸力也有限,能长时间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大小两个,都是旋风,并行使用,大的吸木屑为主,小的木、铁屑通杀,用吸吹两用的风机,风压和风量比普 ...

请教用的那种吹吸两用电机?

网友:
做上成品出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有一种20元的欧富风机,220V的,吹吸两用的,做集尘风机说不定挺好用的,你的集尘器啥样的啊?没看到 ...

大的旋风桶自造,小的是成品,风机是沪工吸吹两用,个人认为吸力比一般家用吸尘器大许多,大、小两口径分别是100、5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用的那种吹吸两用电机?

沪工的,现在的新产品功率更大,见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沪工的,现在的新产品功率更大,见上图

我曾经也用100口径的风机,连接到第一次的50集尘器上,结果吸力完全不行,大概100的只能配10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的旋风桶自造,小的是成品,风机是沪工吸吹两用,个人认为吸力比一般家用吸尘器大许多,大、小两口径分 ...

感谢分享
旋风吸尘器效果还是不错的,不需要换滤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的旋风桶自造,小的是成品,风机是沪工吸吹两用,个人认为吸力比一般家用吸尘器大许多,大、小两口径分 ...

请教吸吹两用其实就是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吧?

网友:
进气囗吸,出气囗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吸吹两用其实就是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吧?

我搜了一下,这种电机都是用做鼓风机使用的,是串激电机,吸力大,声音大,耗电也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吸吹两用其实就是电机正反转的控制吧?

出风口就是吹,入风口就是吸,电机不用正反转。
一般来说,中、高压风机都可以吹吸两用。

楼主:
上次换集尘桶倒出来的铁屑,大概有40多斤,
我今天送废品收购站去了,居然换了20元钱,
这可解决了大问题,
以前我钻孔的螺旋铁屑啥的都是混在生活垃圾里倒小区的垃圾桶的,
一直担心倒多了小区清洁工有意见,
毕竟垃圾分类啥的会越来越严不断折腾的你无路可走,
一直担心金属碎屑没地方处理,
以后只要收集好,多了就送去收购站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风口就是吹,入风口就是吸,电机不用正反转。
一般来说,中、高压风机都可以吹吸两用。

那通风管路还要有个切换才行,比控制电机正反转还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风口就是吹,入风口就是吸,电机不用正反转。
一般来说,中、高压风机都可以吹吸两用。

哦,我明白了,是风机吹吸两用,而不是用户使用时随时转换着来使用。

网友(2023-06-19):
我朋友收废品,在4s店收了个费斯托33Le,还带气动自动启停,我给拿来把没有用的东西拆了,直接当吸尘器用了,除了体积大了点,吸铁屑真的好用,就是那个里面装垃圾的袋子倒垃圾的时候用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现在准备在入口加装一个手持的那种小旋风分离器,这样铁屑就不会卡管子了,反正一般大的可以直接夹子夹了扔垃圾桶,铁屑不好打扫,容易挂到扫把上,吸是最舒服的

网友:
确实是家用玩机必备佳品。

网友E:
这东西功率小的吸力小,功率大的噪音大吸力大。取舍两难。我做了个小功率的只是在车铣非金属(玻璃钢,尼龙,pvc)有时铣铝合金也用(碎屑很小到处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功率小的吸力小,功率大的噪音大吸力大。取舍两难。我做了个小功率的只是在车铣非金属(玻璃钢,尼龙 ...

还是搞个架子固定下,不然用的时候不注意就拉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搞个架子固定下,不然用的时候不注意就拉倒了,

底下积尘盒里我放个白钢法兰盘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搞个架子固定下,不然用的时候不注意就拉倒了,

这个风机外壳自己3D打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