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速模型讨论区
螺旋桨和电机搭配问题

楼主(2023-04-29):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的小海神虾艇,玻钢的,不带装
电池
的情况下,重量是1239g。目前的配置是4S锂电,ZF2940的
电机
,3500KV值,120A超薄电调,35的桨,那天气温是18度,两个电池下来,电调的电容爆了,当时电机,电调温度微热,电池温度比电机电调高点,但是不烫手。是不是我的桨大了啊?我最小的桨就是35的,1.4螺距的。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电解电容吧?电解电容爆主要是电压关系,和电流应该无关!选用耐压高点的再换上。

网友B(2023-06-13):
电压高了,用3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