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ETAFPV高频头问题

楼主(2023-04-29):
高频头只能进这几个界面,没有网上教程里那种菜单,也对不了频,动不动进入最后那个界面,啥按键不管用,是固件版本的问题吗?请教具体要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闭源乐迪遥控器,跟遥控器连接还好以后直接啥按键也按不了

楼主:
就是说为啥没有这种菜单?教程我看都是这种菜单

网友A:
你固件是V1.x版吗?

网友B:
我的高频头也是这样,无法对频是接收机的版本不对导致的。我设定好的参数,每次关机都恢复默认参数,我也不知道怎么设定,网上也没教程,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固件是V1.x版吗?

说明书上讲2.0.0啊,我还把接收机降到2.0.0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高频头也是这样,无法对频是接收机的版本不对导致的。我设定好的参数,每次关机都恢复默认参数,我也不 ...

也是BETAFPV的嘛?我的固件是一样的,就是对不了频,也找不到教程里那种菜单

网友C:
最后那个猜测应该是自动进入无线模式了,感觉应该是固件的问题,但我手里无这款高款头就无法具体提供解决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那个猜测应该是自动进入无线模式了,感觉应该是固件的问题,但我手里无这款高款头就无法具体提供解决方 ...

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文是,如想用3.Ⅹ 和用wifi 方法刷,先刷2.5.2,再刷repartition 档,再刷一次3.Ⅹ 档
,就可以完成

高频头默认2.0.0,接收机3.2.0,我已经刷成2.0.0了还是对不了,这高频头说明书啥太简单了没啥用,可能哪个基本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C:
建议都刷成3.2.0或往上好处多多,不要用2.0系的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常往上刷,固件版本一致
2.密码一致

听说官方固件不支持五维按键没敢刷,我是闭源遥控用不了L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都刷成3.2.0或往上好处多多,不要用2.0系的版本了。

害怕新固件不支持五维按键,没敢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害怕新固件不支持五维按键,没敢刷

这有什么怕的,开源的东西就是用来不停的刷来刷去折腾玩的,总的规律是新固件比老的要好,功能也全,针对ELRS 3.2.0往上版本对PWM固定翼接收机更友好,改密码等也更方便了,都升到最新版本试试,有可能五维按键方向不好用长按短按应该还好用,实在不行也能刷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怕的,开源的东西就是用来不停的刷来刷去折腾玩的,总的规律是新固件比老的要好,功能也全,针对 ...

马刷3.2.0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BETAFPV的嘛?我的固件是一样的,就是对不了频,也找不到教程里那种菜单

b站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站有教程

可能是版本不一样,教程里的跟我的不同

楼主:
此贴终结,问题已解决,是我自己刷固件时选错了文件,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指点!

网友D:
这个高频头升级后压根没办法再显示你之前那个视频截图里的设置画面了,已经全改了~另外对频的话也能用edgeTX里的lua文件操作啊,基本都用不到在高频头屏幕上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高频头升级后压根没办法再显示你之前那个视频截图里的设置画面了,已经全改了~另外对频的话也能用edgeT ...

闭源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