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K8和TGZ580陀螺仪

楼主(2023-04-30):
各位前辈,这俩陀螺仪哪个好啊?

网友:
都不错,不出问题和正版一样。
救机能用,有些鸡肋。

网友:
就单纯锁尾来说肯定是tgz硬

网友A:
K8 震动值高了  3500以上就会发神经,控制舵面乱抽

网友:
一定要在这两个里面选择,就是K8配蓝牙。都是盗版的,稳定性你懂得。不差那两个钱,还是买个正版的MB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K8 震动值高了  3500以上就会发神经,控制舵面乱抽

我两台500油机都用K8飞还有更小的450级小油鸡也是,啥问题都没有,机械部件正常不会有这么大的震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