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新OS105 启动不了可能因为什么

楼主(2023-04-30):
飞机RAW700N,用的素油,24V 电启动,主油针 遥控油门都调了各个位置,打了一下午没打着,连泡都不翻。

网友:
油进去了吗?

网友:
能不能拍一些启动的照片或者视频,盲猜很累的, 105 hz-r 记得把增压的那个小零件方向装对(打不着的时候看看油箱有没压力,拔掉的时候会有泄气的声音)

网友:
寄给我,我帮你飞完再寄回给你

网友:
我今天终于爽飞T 10发动机的泰式NX4,105这么大个子发动机打起来都怕怕

楼主:
是装的时候问题,导致里面啥零件退后了,打不着

网友A(2023-09-20):
无非是油太多,油太少,火头没电,吸不上油,再说OS105这种发动机不要用素油,它设计不是给素油用的,你用YS或者其他好油的话,你会发现非常好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非是油太多,油太少,火头没电,吸不上油,再说OS105这种发动机不要用素油,它设计不是给素油用的,你用Y ...

我的OS105还没进油呢,有点小激动,第一次启动带泵的发动机而且还是这么大个的,发动机贫油跟邮箱的密封性好坏有很大关系,我之前几台雷虎56都解决不了高速贫油问题,换了台TRON600,看到邮箱里面的油都在打滚就知道密封性很好,一直富油飞动力也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