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 FS-IA6接收机能用D7E控制吗?

楼主(2023-04-30):
富斯 FS-IA6接收机能用D7E控制吗?

网友A:
肯定一不能,除非刷控加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一不能,除非刷控加高频头

用哪种高频头,哪种协议啊?如果要刷的话。

网友B:
这个如果上高频头的话用FS二代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如果上高频头的话用FS二代协议

是啊,当然是富斯二代协议。问题是在D7E下是哪种?用哪种高频头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当然是富斯二代协议。问题是在D7E下是哪种?用哪种高频头啊?

所有的四合一高频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四合一高频头都可以

好的,谢谢啊。我去试试。

楼主:
本帖终结:答案找到了。
D7E完全可以控制FS-IA6接收机。

首先刷NIGHTLY 5固件这个就不用说了,其次是A7105高频头,然后是选择AFHDS-2A。接下来,给接收机上电,然后插对频线,这个时候,接收机指示灯快闪。然后在D7E选择BIND。然后接收机指示灯从快闪转为慢闪,然后就关闭接收机电源,拔掉对频线,重新上电,然后就OK了。

注意,在AFHDS-2A选项里面,OUTPUTS是选择的PWM/IBUS,其余未动。

楼主:
上面图片中AFHDS-2A前面之所以会出现*号,那是因为DEVIATION说明书中写的时候,该控没有安装A7105高频头才会出现这个符号,意思是,该协议由于没有安装该高频头,暂时不可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终结:答案找到了。
D7E完全可以控制FS-IA6接收机。

恭喜恭喜

网友:
我的7E用这个接收机会时不时的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