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兔子380的来聊聊

楼主(2023-04-30):
我没有特指某个品牌哈,别口水战。
我就说兔子380
你们感觉咋样?我听好几个说会金鱼尾?
我手里复刻的 sab380,有点不想飞了,炸一下,那尾管,感觉换也不是,不换也不是,懂得都懂,现在就想整一个能放开炸的,练练技术了,悬停玩腻了。

网友:
飞场风小就现在的直驱420 结构简单 修起来方便。

网友A:
能放开炸的?
X3\3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放开炸的?
X3\360

审美疲劳了

网友B:
手上有一台MSH380,尾变距很涩,部分经冰人精修过后才能正常飞行。
飞太低炸了,修复后出现金鱼尾,懒得折腾了,扔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一台MSH380,尾变距很涩,部分经冰人精修过后才能正常飞行。
飞太低炸了,修复后出现金鱼尾,懒得折 ...

好像非常多人说这机一炸就是金鱼尾

网友C:
xl380 v2没有这个问题 我用的金属尾波箱 一直都是我的380主力练习机 安静 手感圆润 非常好飞 我的配置是金脑2 转速2800 现在手上的是第二个了 两架加起来起落数600-700 没发现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xl380 v2没有这个问题 我用的金属尾波箱 一直都是我的380主力练习机 安静 手感圆润 非常好飞 我的配置是金 ...

V2改了啥?alz是抄v1还是v2?

网友:
引用 楼主:
V2改了啥?alz是抄v1还是v2?

我没有买过之前的版本 入手就是v2 只知道舵机安装方式改了 新出了金属尾波箱 其它改动不清楚

网友:
富丽抄之前v2已经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2改了啥?alz是抄v1还是v2?

是在EVO基础上加了自己的东西。

网友:
金鱼尾有没考虑过把尾舵臂缩短,另外尾部两个球头扣一定要松,不能紧,连阻尼感都不能有。

网友:
我没飞过这个机,但是这个级别倒是有几台,按我的经验,大力出奇迹,再加个MB!尾巴一根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xl380 v2没有这个问题 我用的金属尾波箱 一直都是我的380主力练习机 安静 手感圆润 非常好飞 我的配置是金 ...

别搞笑了,金脑配小兔子手感能圆润?小兔子的手感只能neo来救它,其他陀螺仪用在小兔子上手感都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笑了,金脑配小兔子手感能圆润?小兔子的手感只能neo来救它,其他陀螺仪用在小兔子上手感都很差

Neo是抗震还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Neo是抗震还是?

不是抗震,是neo手感做的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抗震,是neo手感做的好呗

那个很贵呢 一般700用吧

网友E:
兔子如果不是XL旗下应该少一点口诛笔伐,XL不受待见那么他家全部产品都不允许有好评,不然就是托。

网友F:
380没有,反正我的480金鱼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搞笑了,金脑配小兔子手感能圆润?小兔子的手感只能neo来救它,其他陀螺仪用在小兔子上手感都很差

认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搞笑了,金脑配小兔子手感能圆润?小兔子的手感只能neo来救它,其他陀螺仪用在小兔子上手感都很差

也许你的飞行习惯不一样吧 我也用vlink 小鸡上面金脑不输neo 700级我倒是觉得neo明显比金脑好 体现在两点:一个是自旋稳定性 第二个是线性度更好

网友:
我最近飞过的380级别的小鸡说一下个人的飞行感受:
1. 470LP 很直接干脆利落
2. xl380 v2 很圆润 特别是换硬胶圈后不软了 非常完美的手感
3. oxy max 最利落而且有高级飞行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兔子如果不是XL旗下应该少一点口诛笔伐,XL不受待见那么他家全部产品都不允许有好评,不然就是托。

偏见 阻碍的是自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偏见 阻碍的是自己

如果你觉得偏见是我真的想表达的意思,那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搞笑了,金脑配小兔子手感能圆润?小兔子的手感只能neo来救它,其他陀螺仪用在小兔子上手感都很差

为了反对而反对哈,要不是我拥有多台380,认识波哥而且现场观摩过波哥是怎么用一台小罗380练成大师的,我可能也会为了反对而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380没有,反正我的480金鱼尾

我两台小罗480拿去跟本地大佬换油机玩了,他把480调整到极致了刚需是马达齿的单向必须换靠谱的遗憾的是没有金属尾波匹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觉得偏见是我真的想表达的意思,那我就没什么说的了。

误解了 我说的是习惯性对xl抨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误解了 我说的是习惯性对xl抨击的

XL的飞机我有,不至于有些人说的那么不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XL的飞机我有,不至于有些人说的那么不堪。

是啊 我是xl用户 基于自己的使用发言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啊 我是xl用户 基于自己的使用发言

今天在楼下飞小兔子,第一个翻滚没做好飘到树上了最后又飘到对面墙上了连撞两次竟然还能安全落地,再起飞就金鱼尾了,多飞几下又好点了

网友H:
xl380  装金属尾波箱  飞行手感对比X3L、470L 要好,安静,做动作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H:
xl380  装金属尾波箱  飞行手感对比X3L、470L 要好,安静,做动作很准。

小兔子380金属尾巴不知道是不是靠运气,我第一台小兔子尾巴感觉很好,第二台完全不行,尾双推静态虚位都很大,

我目前最好的一台380机型是小兔子380和470的杂交机,用的是470的机身和冰人470尾波,加上小兔子380的旋翼头,开100%油门飞都没问题,就是声音吓人,用的AZ38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H:
xl380  装金属尾波箱  飞行手感对比X3L、470L 要好,安静,做动作很准。

原来不会调,X3总是金鱼尾,前年炸了一直没有修,最近买了套X3L的侧板改装,可以装1800mah的电池。飞起来和同样配置的X360相比,动作明显流畅和干净,两个飞机的K8设定,参数一致,油门曲线一致。不得不承认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今天在楼下飞小兔子,第一个翻滚没做好飘到树上了最后又飘到对面墙上了连撞两次竟然还能安全落地,再起飞 ...

金鱼尾还能自愈的 你是高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鱼尾还能自愈的 你是高人啊

这是激烈碰撞后出现的急性症状后来运转顺畅了金鱼尾就没那么厉害了

网友:
之前好好的,炸过后有金鱼尾,大概率是:尾桨夹或尾桨中联有变形,可以买个新的换上试试。

网友I:
为什么不考虑换550级别呢?我飞kids A5 空机1900,皮实耐炸,飞起来有700的厚重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不考虑换550级别呢?我飞kids A5 空机1900,皮实耐炸,飞起来有700的厚重感

已经有亚拓550 x了,已经在安排富丽380改500的尾桨夹,可以不挑桨用。

网友J:
V1和v2都有,都是金属版,没什么金鱼尾啊,是一台可以疯飞的小机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V1和v2都有,都是金属版,没什么金鱼尾啊,是一台可以疯飞的小机机

我前后买了五六套小兔子,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版本了,搞活动的时候买的,主要是为了拿里面的旋翼头总成改到其他机子上,现在剩一堆侧板头罩和机身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