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电脑后没有反应

楼主(2023-05-01):
请前辈和高手指教:CC3D连接电脑后,蓝、黄灯亮,但是电脑提示,等待超时,还提示没有连接设备。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A:
驱动没弄好

网友B:
先看设备管理器里的COM口有无,之后要用固件对应的调参软件才能连接成功,固件无外乎几种,不是OP就是CF或BF和极少数的INAV。

网友C:
突然间就想不起来CC3D是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突然间就想不起来CC3D是啥了
这年头是F4都要大骂渣男的时代

网友E:
换个数据线试试

网友F(2023-07-07):
如果能看到COM*,可能要换个版本的软件,或者刷固件

网友G(2023-12-17):
USB线有数据线和充电线两种。别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