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电机请教···还请各路大神指教 感谢感谢

楼主(2023-05-01):
      最近装了新机 抛飞有点吃力 想换两个电机    固定翼这块 看大佬们都用郎三代2212系列从900KV-2000KV+ 厂家都说最大耐电池电压3-4S   大佬们一般都是超电压用6S 低KV比如900KV  控制住总功率就行?
   那么问题来了 2212系列最大承受功率是多少 厂家给出2000+KV值的测试数据来看大概在625瓦 也就是说900KV6S配置的话 不要超过625瓦就行了吧?

  算来算去看见1个穿越机 2806的电机数据 用6S  用3叶7寸桨  同功率力效比(大概在拉力900G时)  郎宇三代2212 用3S  2叶9寸桨效率还高得多 最大功率也大得多  因为郎宇没有支持6S的数据 所以用 6S和3S比较 3S是比较吃亏的。。。 问题又来了 · 2806用3叶7寸桨 力效 怎么会比2212用2叶9寸力效高呢  3叶不是因该比2叶力效低吗 9寸不也因该比7寸效率高吗 怎么完全反过来了还是应为3S的电流大了损失也大了 还是厂家给的数据有问题呢
  还有对比最大功率2806电机最大功率1200瓦 比2212的最大功率625瓦大这么多 (数据都是厂家给出最高KV功率值的功率) 蒙圈了 大神赐教 感谢感谢···

网友A:
力效表就图一乐,虚标的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效表就图一乐,虚标的很严重

好多年没装飞机了  还以为科技进步了 哈哈哈 ···   我也是感觉那个表好像不太靠谱···    感谢感谢   个人而言还是相信郎宇 十二年前的 2216外壳都生锈了 拿出来飞依然生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