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这样了为何还能爆飞

楼主(2023-05-02):
上个起落后,检查电机 往上拔竟然有1MM 间隙了。用台钳、套筒、钉子,拆了下来发现线圈这样了,还有线头。轴承没坏这间隙哪来的。烧了两三股了还能飞。。

网友:
部分短路相当于线的匝数少了。KV会提高
转是能转,更加容易烧

网友A:
再继续这样下去电调也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继续这样下去电调也危险了

难怪大动作顶风时,有过两次电调0.5秒重启

网友:
没有全烧就还能转,曾经的某风F40三代冒过好几次烟,都依然坚挺

网友B:
抓紧更换电机,或者重新绕线圈,不然造成炸机损失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紧更换电机,或者重新绕线圈,不然造成炸机损失就大了。

已经请人重新绕了两个,1个已测试 1.5双股,很暴力,今天31度,600桨 8S 飞的,下来电调 有点烫 显示65度。还有个1.0应该够了,550飞

网友(2023-07-05):
引用 楼主:
难怪大动作顶风时,有过两次电调0.5秒重启

应该是断几匝线圈导致3个相的磁场不均匀,电调失步了,就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