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8sz摇杆柱子断裂如何取下?

楼主(2023-05-03):
单换摇杆就找到14sg的配件和18的不通用,现在想着如何无损取摇杆柱子,换一根新的摇杆柱子上去,废了老大功夫都没有拔出来。
各位大佬各显神通想个法子呗

网友A:
去看一下jumper的控摇杆,好像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下jumper的控摇杆,好像能通用

看了下 也得买整个总成回来测试啊

网友B:
用防风火机加热杆子。就能拨出来。。温度要控制好。要不然塑料座变形就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防风火机加热杆子。就能拨出来。。温度要控制好。要不然塑料座变形就完蛋了。

这个办法有点风险

网友:
用电吹风加热

网友:
外面加个套子最简单,就是丑点。。

网友:
把加长铝摇杆头扩孔直接套在剩下的金属部分加上铸工胶吧,换摇杆不划算。无损取更难

网友:
这种杆子插进去要不是热压,要不是注塑时候就固定好了的。拿不出来的。要不试试3d打印一个?给这种东西建模也不难

网友C:
要不就锯个槽,再把棍子拿出来。后面就拿补土或者ab胶补好槽,喷漆,最起码外观上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就锯个槽,再把棍子拿出来。后面就拿补土或者ab胶补好槽,喷漆,最起码外观上看不出来

能有这能力的 寥寥无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有这能力的 寥寥无几啊

不会啊。实在不行拿个小手钻,从你帖子第一张图插入棍子的地方垂直钻入,做个槽,当然这样的确就不是无损取下了。然后就修补,喷漆,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啊。实在不行拿个小手钻,从你帖子第一张图插入棍子的地方垂直钻入,做个槽,当然这样的确就不是无损 ...

用这个办法试试看

网友:
我的摇杆塑料部分断了 想着寄到售后换一下配件呢

网友:
我觉着还是直接买个总成吧,折腾下来一个失误说不定损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