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110S油门

楼主(2023-05-03):
新收购近伟力110S机,未进行任何设置 在练手时发现六g下油门的前半程机子起不来,要在往上推油门才起来,而且迅速撤油归零时,机子好像是拍在了地上一样,是哪里需要进行设置呢,油门?还是螺距,如何设置 ?请大佬们告知 谢谢

网友A:
感觉是设成3D模式了,有负螺距

网友B:
要先搞清楚搞明白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意义

网友C:
没错的,摇杆中立对应的是0螺距

网友D:
没毛病,过了摇杆中立点才能飞起来。那时候才过0螺距,减油门后螺距也跟着变成负螺距,肯定会向下啪

网友E:
按说明书上的推荐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F:
各位大佬我的陀螺仪感度3D档设置成20了还是切换不到3d模式,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哦,那就谢谢各位了,重新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就谢谢各位了,重新设置油门曲线和螺距。
模拟器练几下,找块草地铺块纸板大胆起飞,不要在地上慢慢推油起飞,那样侧翻的机会更大,要熟练使用熄火开关,不要油门回位那样负螺距飞机只会更快掉地

网友G:
先了解原理,拔掉电机线看变化,转速跟桨叶的角度是同时变化的

网友:
会不会是十字盘的内盘脱出几毫米了,十字盘拆下来放地上,用力按压内盘试下

网友H:
因为前50%的是负螺距,你可以理解为螺旋桨向上吹风,油门到中位后再往上才是正螺距,就是螺旋桨向下吹风,所以你应该慢慢降落收油门。K110出厂就是设置好的,你就不用动了